测试我的3S A123

楼主(2009-01-20):
我天买的3S组装好的A123到了。
到手电差不多满的。用B6做放电试验:
电压很快从3.6降到3.3,用0.5A的电流只持续了十分钟左右。
从3.3V到3.2V用0.5A的电流放了1226mah的电量,持续了137分钟。B6不知为何自己把电流调整到0.6A了。
打算放到2V,看有多少电量。
过2.7后,电压直线下降,几分钟B6报放电结束。可能有一节电池老化严重点很快降到2V以下。
总共放电电量大概在2100mah。
可见A123 85%的电量是存储在3.2V到3.3V之间的。

网友:
2250~2350

网友A:
我的组3S一节到3.6。另外2节2.45
把那2节我组2S充,结果都到3.6了,郁闷
也是用B6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组3S一节到3.6。另外2节2.45
把那2节我组2S充,结果都到3.6了,郁闷
也是用B6充

A123充满不就是3.6v吗?有什么好郁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123充满不就是3.6v吗?有什么好郁闷的呢?

我之所以郁闷,是因为为什么我组3S充不到,组2S就到了

网友:
2手货电压掉的很快
刚充好隔一会就掉到3.54这样

网友:
据说二手的A123需要再激活,多用上几次就好了。我的也是今天到,还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所以郁闷,是因为为什么我组3S充不到,组2S就到了

可能因为压差太大,充电器报错。

网友:
电量主要还是存放在3.3-3.4的电压区间里的,因为这个区间的电压要充好久好久的.

网友:
前天拿了16个A123,今天组了个6S,放电曲线和充电曲线上来看,就是在3.2-34之间最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天买的3S组装好的A123到了。
到手电差不多满的。用B6做放电试验:
电压很快从3.6降到3.3,用0.5A的电流只持续了十分钟左右。
从3.3V到3.2V用0.5A的电流放了1226mah的电量,持续了137分钟。B6不知为何自己把电流 ...

说法也太过不专业了,建议看看A123放电曲线,不同的放电电流不同的放电曲线,1C电流放电就都在3V一下了

网友:
A123大电流放电平台在3V以下

网友(2009-05-03):
充电怎么充呢??用多少A电流?我用1A感觉很慢,用5A充安全吗?

网友:
我现在就等知青大哥有时间就帮我组~

网友:
不读书不看报啊,大家看看A123的数据,本来放电平台就是在3.2.。。。。带负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组3S一节到3.6。另外2节2.45
把那2节我组2S充,结果都到3.6了,郁闷
也是用B6充

对单节A123电池充、放电几次,令内阻下降,这是必须首先要完成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试验,A123的内阻经几次充、放电后,基本都可以7mΩ以内。内阻一致了,才好组电。

网友C:
买的3s电池,用过几次后基本上就平衡了,可以用5A的电流充电,半小时可以冲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