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360t1 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09-01-20):
我的360t1 配的原厂
电机
电调 飞行1分多钟 失去动力
已排除
电池
问题 电调底压保护也关了
我自己分析: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
电机连接线 有可能接触不良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连接线焊T插的地方有时可能会没焊好,电阻高,或T插接触不好。
也可以换电调试试。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 也有可能是电调和电机的连线问题

楼主:
t插我重新换过了 还是这样 郁闷了

网友B:
换电调试试了

楼主:
换电调没问题了 确定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C:
......
360电调设2s电池

楼主:
设过2s了 不是2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