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有NI-HM充电器串充锂电池池能能达到到每片电池电压相等方法

楼主(2009-01-20):
充电篇
一直采用的NiMH电池电机其实都有充锂电池功能, 只是没有平衡充电特性.
当锂电池多次充放电后 结果亦出现和NiMH电池的问题, 每颗电池在不平衡状态, 影响电池寿命,降低电池使用次数, 性能亦不断下降.

很多型号的充电机和我这部一样都有充Lipo电池功能,由于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0A,对于大容量锂电池可以快速完成充 ...

很多型号的充电机和我这部一样都有充Lipo电池功能,由于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0A,对于大容量锂电池可以快速完成充 ...

市面上还有很多不同设计的锂电池平衡器可以选择,细节功能未必一样,但大致用途都是相同,我用手上的锂电池平衡 ...

市面上还有很多不同设计的锂电池平衡器可以选择,细节功能未必一样,但大致用途都是相同,我用手上的锂电池平衡 ...

2-6 cell 锂电池都可以作平衡和放电处理,但只能插一组电池工作!

2-6 cell 锂电池都可以作平衡和放电处理,但只能插一组电池工作!

楼主:
开始示范我如何用NI-HM串充锂电.

我用NI-HM串充锂电

首先将我的 2cell 5000mAH锂电池插到平衡器上

首先将我的 2cell 5000mAH锂电池插到平衡器上

锂电池平衡器显示锂电池实测电压值.

锂电池平衡器显示锂电池实测电压值.

先调整锂电池平衡器设定在3.3V,即超于3.3V以上电压允许做平衡放电工作.

先调整锂电池平衡器设定在3.3V,即超于3.3V以上电压允许做平衡放电工作.

先调整锂电池平衡器设定在3.3V,即超于3.3V以上电压允许做平衡放电工作.

先调整锂电池平衡器设定在3.3V,即超于3.3V以上电压允许做平衡放电工作.

开始充电.留意不要选错,选了NiMH电池充电的话,后果非常严重!

开始充电.留意不要选错,选了NiMH电池充电的话,后果非常严重!

楼主:
对平衡器单击{Balance}键,平衡器开始做平衡放电工作=代表正在执行平衡放电功能箭头代表对那一片位置锂电池放电

锂电池还未充满电已经接近平衡状态.当完成锂电池电压平衡后,锂电池平衡器就会将自己电源关闭,避免设备对锂电 ...

锂电池还未充满电已经接近平衡状态.当完成锂电池电压平衡后,锂电池平衡器就会将自己电源关闭,避免设备对锂电 ...

由于可以用1C充电电流进行充电,从3.9V 充至 4.2V 大约30分钟左右已经可以完成充电,节省了不少充电时间!

由于可以用1C充电电流进行充电,从3.9V 充至 4.2V 大约30分钟左右已经可以完成充电,节省了不少充电时间!

楼主:
在充电过程中,锂电池平衡器的角色是让每片电池电压保持相等,令每片电池完成充电的结果电压是4.2V,当平衡器完成任务,亦会自动断电,避免对充满电的锂电池作无谓的放电.
以两片锂电池充电为例,串充满电电压是8.4V,如果在充电过程没有做平衡的工作,在电池不平衡的状态下充电,就会出现一片是4.1V,另一片是4.3V.再严重者是4.0V和4.4V,如此类推,因为两片电池电压总加亦是8.4V,串充的充电机只计算电池的总电压而决定停止充电动作.不会理会电池是否平衡.
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特性的锂电池,所以必须对电池作平衡手段,令它使用更安全,更可靠.

大家有兴趣不妨一试.

网友:
  ,水货充电器。

网友:
"用现有NI-HM充电器串充锂电池池能能达到到每片电池电压相等方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平衡充电器不是很多吗?图片上哪一个是NI-HM充电器?

网友:
不就是个串冲+平衡器吗?类似这样的组合我用了很多年了。这文放到几年前,还是不错的技术文章。可现到了在,还真没想到有专门写文介绍的必要,所以我也就不问你的平衡器是哪买的了
我用的是早期的MEGA POWER630,另卖的原厂平衡器。平衡器的问题在于,其平衡时的放电能力是有限制的,大电流冲各单片状态差别大的电池时,可能平衡不过来,造成单片超压(我的平衡器有保护,单片超压会断开输入)。现在市场上用这种原理的平衡冲也不少,基本多功能充电器(非专冲锂电的)都是基于这种结构,只不过有的产品有独立的平衡器,有的产品是把平衡器集成到机壳内了而已。(据说常见的0851也是这原理)
另,我的平衡器充电结束后不能切断电池,造成充电器停止了,可它还在平衡个没完没了,直到放光电池才结束 。所以还是要有人值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