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初步调校

楼主(2009-01-20):
直升机初步调校

1. 先将全部舵机圆型控碟离开所有舵机,把遥控器所有设定按reset清除,所有微调制调回中位,两操控杆设置于中央,然后开启手控器及接收机。(开启遥控次序先开手控后开接收,关闭时先关接收后关遥控器。)

2. 所有舵机收到讯号回中后,把控碟装回,上紧缧丝,注意主轴上的旋碟要水平状态、尾桨有正十度角左右、引挚化油器开口率约55%。移动控扞测试所有动作角度是否足够,(100% Servo全程角度为60度,150%为90度),一般都调至各方向之尽位之前返回少许,不可顶尽。

3. 动作不足时,选用舵机旋碟外孔位。之后调校遥控上之角度行程功能(ATV),加多或减少角度。

4. 检查舵机方向是不正确,小心油门舵机倒转。直轴上之旋碟从后看时,倾前表示头向前倾。反之头向上昂。向右倾右,左倾左。尾翼向右拨风时,头向右自转等等。

5. 所有推拉式推杆系统的推杆长度,同一组的推杆长度要相同。不可有金属推杆部分因震动而互相磨擦,这会产生杂电波干扰遥控接收器。

6. 陀螺仪方向测试:看着尾舵机用左面手控杆推右动作,确认舵机动作方向。请助手将直升机吊起,将机头向右转少许,若舵机动作同方向动作,陀螺仪方向性是错的,须将陀螺仪调成反向,在陀螺仪控制盒上可找到按键。再用同方法测试,至正确为止。若不正确地设定,加油上升时机体会高速地自转,不受控制。

7. 秤平衡桨重量:重量不同会引致机体震动。安装上平衡杆时要用缧丝胶牟固,调好角度为零度。若有正角度,机体飞行有昂头惯性 ,反之负度数则有俯冲惯性 。

8. 主桨及尾桨安装,桨夹缧丝不要太紧。平衡杆与旋碟相位相同,即旋碟上四波头成一直线及平行平衡杆。

9. 包好接收机、Gryro控制盒及电池,避免震动。将接收天线安装在远离引挚地方,尽量申延天线。

直升机遥控功能调校

依上文调好推杆后便进入遥控器功能调校。

1. 用遥控内之微调功能将主轴旋碟调至水平,勿超越每边30%,因为会影响舵机角度两边比例不平均,边多边少。

2. 检查遥控器上所有按制位置,全部在正确位置,油门控杆降到最低,减少起动时发生高转数情况发生。

3. 正常飞行模式(Normal飞行模式),依说明书指定角度在手控器里做设定(Pitch Curve),一般为低位负二度,中位六度及高位十度角。

4. 将尾舵ATV行程角度调到最大(150%),用(Dual Rate)功能降回合适旋转角度(70-80%),以配合陀螺仪之效能调配,(Piezzo Gyro调校方式)。

5. 用JR PCM10遥控功能47Revo Mixing,将右控杆放置于中央位置之同时输入Hov值,再用角呎调主桨角为0度然后输入功能内之零值。这表示所有混合值以Hov及零点为依归的角度变化,使尾桨配合全机运作。Head Lock Gyro不需上述调校,请参看进阶篇。

6. 先将主桨与尾桨角度混合正常飞行模式(Normal)功能(Revo Mixing)的上下段比例(+P及-P两点),调到每边为25%。将油门推杆拉到最低,看尾桨角度是否为0度,如非0度请将下段比例(-P)调至尾桨回到0度。然后将油门杆推到顶,此时尾桨应有大约30度左右,

7. 升起直升机,调好微调制,要机体不转动、不偏航状态

8. 若机尾左右高速地摆动(Hunting),这表示陀螺仪灵敏度过高,在手控或在gyro盒上将灵敏度调低少许,反之若尾舵反应过慢情况,可偍升陀螺仪灵敏度。要尽量发挥gyro性能,尾推扞一定要畅顺。

9. 在悬停状态推油上升,看机首转向,判断尾舵角度要加减以达至机体不转动地上升。须调较时,调上段(+P)Revo Mix,重复试验直至机首可不转动地上升。

10. 停悬于高空收油门下降,调下段(-P)Revo Mix直至机体可不转动地下降,这样完成初步飞行设定。 要有稳定尾部控制,必需要调好引挚,使主旋头无论在任何油控杆位置都是同一转数,但收尽油时例外。

直升机能稳定飞行及故障

1. 主旋翼转数:以笔者经验, 30级直升机在悬停时,最好有1500转、上空飞行(Idle Up)须有1800转。还有一样最重要的,要保持主桨转数,要调校化油器供油量(油门曲线)配合得到稳定转数。右手控杆油门位置由20-100%都保持主旋翼转数1500转。这样减少因变扭力而产生不必要的机体转动。

2. 所有活动零件要畅顺,齿轮不可安装过紧,胶波的要顺畅,需要时用波的钳连波的一起夹,直至波的畅顺。所有引致震动的零件须更换。

3. 全机震动成因: (1) 主轴曲,(2)乘托桨夹的横轴曲,(3)引挚离合器与离合器杯安装不良,(4)传动齿轮过紧,(5)引挚负荷过重,(6)主旋翼转数过高,超过1900转的像征,(7)主桨重量相差太大。

4. 机尾震动成因:(1)尾轴曲,(2)尾通内传动钢线曲,(3)尾旋翼重量不同。

5. 机尾轻微左右摆动原因 :在死气鼓爆震频率下,在引挚动力有效转变点上会引致似咳嗽情况,所以使尾摆动甚至影响gyro不停输出讯号而加剧尾部摆动,应避免该转数。

6. 套在主轴上,上下活动的胶零件,不可使用润滑油,润滑油会黏尘把零件积死及增加舵机负苛。

7. 勤快点清洁灰尘

8. 拆引挚清洁?不用了,买引挚清洁剂喷入清洁便可。超过200次飞行后要拆引挚检查,看啤呤情况,有需要就更换。

9. 主旋翼如碰撞过地面,小心检查是否有裂痕,如有时更换。

10. 怀疑陀螺仪有问题,不要飞行。差不多用尽接收电时,陀螺仪导致尾会失控,要立即降落。

起动
加燃料,开遥控,检查所有制位置正确。所选模块是否现时模型所用的名称, 开接收,测试频道及舵机方向, 油门微调设定合适位置,油控杆在最低,放手控在身旁,手握主旋头,用士挞替引挚上油,士挞方向不可倒转, 搭火咀电,用点火器点火,引挚着之后,在地上慢慢加油看转数是否妥当,但不要升起, 转数OK后,开始练习。

注意安全
起动是最易发生意外的,很多大意者被主桨打伤都因为无检查手控器油杆位置做成。其次,当新机第一次起动,经常有人将油门舵机方向倒转而在挞火时使油门大开,引挚着,主头以极速转动,之后怎样不用说了。

避开摔下来的遥控机
通常机手将会摔机前会大叫“失控呀,小心”。当失控的直升机向你撞过来时,不要盲目逃避,要望着直升机,并走到安全地方。切不要阻挡,挡不了的,纵有损失也是事后的事,性命要紧,走啊。

网友:
好帖 留名 方便查找

网友:
最好的指导,温故而自新,收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