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楼主(2009-01-20):
直升机的曲线调整可分为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每种飞行模式都有其独特的曲线,影响曲线的主要因素有: 机种、级数、主旋翼翼形、天候状况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于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75%(3)及100%(H)。以下列出的数值仅供叁考,您必须依照实际的需要作调整。

Normal

适用于停悬及静态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沈稳柔顺。调整时先决定停悬点(油门摇杆在 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转速,转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习惯而定。若您的经验未能以目视的方式来判断转速,可以请有经验的同好在旁协助,或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1. 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 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 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2.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0
先保持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3.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2。
先将直升机保持停悬在适当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即可。

4. 调整 及 点
作静态动作时,油门摇杆几 只在 至 处移动,所以油门及螺距曲线在此范围内仅作小幅度的变化,使得机体不会暴起暴落。建议您将 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设为70%,并适度地搭配指数曲线功能(EXP),可使动作更为轻柔精准。

Idle-up 1

适用于上空飞行,可作内筋斗、侧滚等动作。重点是要使机体轻巧灵活、加速凌厉。调整时主旋翼转速要略高于静态飞行,约在1,600rpm。

1.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5
将飞行模式开关切至Idle-up 1,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使直升机作高速直线前进飞行,并拉起机头作内筋斗。

若主旋翼转速变慢,且冲力有下降的现象: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主旋翼转速变快,且有冲力不足的现象: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顺畅地执行内筋斗,且冲力变化不大即可。

2.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5
使直升机作高速直线前进飞行,然后打 翼作侧滚,当机体侧滚180。时,油门摇杆在最低点的位置。

若机体高度会上升: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高度会下降: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流畅地执行侧滚的动作,且高度不会变化即可。

Idle-up 2

适用于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在1,700rpm。转速快的优点是停悬稳定、翻滚快速。但相对地转速快也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所以机体结构一定要详加检查,确认各部位螺丝已锁紧。

1. 调整正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 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 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2.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正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3. 调整倒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 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 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曲线或增加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4.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倒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油门锁定

油门锁定是为了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所以没有油门曲线只有螺距曲线。

1.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4
先保持上空飞行的状态,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随即将油门锁定开关切到ON的位置。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不会急遽减慢即可。

2. 调整中立点:螺距约在+5
当机体降至离地3米高左右,把油门摇杆由最低点稳定地推向中立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中速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机体急速停止下降:中速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缓慢且持续的下降即可。

3.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2
最高点其实应该用不到,正常的熄火降落动作,在油门摇杆推至 位置前,已经安全降落了。

结语
油门及螺距曲线会因直升机品牌、引擎、主旋翼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同的配备会因曲线调整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直升机不仅组装要确实,事后的调整工作也千万马虎不得。

本文章所列的各种曲线数值,仅供参考用,重点是曲线的形状,而不是数值。意即在什么样的飞行场合,多少度的螺距应该搭配多少的马力输出,可使主旋翼的转速多快,再配合自己的飞行手法,才可调整出合用的曲线。所以没有标准的曲线,只有合用的曲线。例如3D王者——杨格,他的直升机在normal时,螺距为-9~+9。

网友:
正缺这个,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那天试试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虽然现在什么都不会

网友:
1400的头速绝对太低了,飞机很难操控。450的悬停头速在1800-2200间,200的在3200左右。

lz的数据估计是给600或者700用的

网友(2009-02-22):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09-06-26):
今天调整了啊,感谢了

网友:
“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