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09-01-20):
此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网友:
要有驱动电路才行,你可以搜索一下,本论坛有一些资料的,磁动力论坛有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
谢谢,我用12V试过,红接+极,-依次接其余三个白线可以转动.我想要他的参数

网友:
3相,最大静扭矩:4kg.cm,电压:30V,电流:3A,最高运行频率:1850Hz。

网友:
线切割的托板.
电机24V,3A,三相,一般驱动是,三相六拍,

网友:
试一下,推着肯定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