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6S)在500的安装 (不破坏头罩)

楼主(2009-01-20):
电池组法;
500的改造;电池板下移,约1.5-2.0cm,需要自己动手打孔(2.0-2.5转头)。

电池组法;

电池组法;

效果图;

效果图;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哟  这么小

网友:
倒三角放置电池稳定吗?晚上上我的方案,大家可以讨论,

网友:
对这个电机感兴趣。。。这么小。。3D动力足么?!

如果3D够爆,倒是可以减少不少重量啊!~

网友:
闪客500配的新西达2820-5T+75A套装

网友:
正常安放 也都不会破坏头罩啊

网友A:
6S不需要任何改动就可以安装。

网友:
这是电机真的很小啊,不知道功率如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不需要任何改动就可以安装。

如何实现请上图

楼主:
闪客500配的新西达2820-5T+75A套装,用A123 6S 一个字 柔!! 悬停7分钟,13T。

网友(2009-03-29):
用A123能爆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客500配的新西达2820-5T+75A套装,用A123 6S 一个字 柔!! 悬停7分钟,13T。

6s 要配2820/2826  2000KV才能爽飞3D.

网友:
犹如阳物

网友:
还有点痿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6S有多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6S有多暴....

你不换电机,是不会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