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DSX7,这个支持中国手吗?

楼主(2009-01-20):
飞越买的,明天才能到,是右手油门的,但是论坛看到说DSX7只能选美国手或者日本手
可是我比较习惯中国手,就是右手油门,左手控制十字盘动作

网友A:
右手油门你还要改??

楼主:
别人说软件设置只有MODE1和MODE2,中国手不是MODE3吗?

网友B:
不用想了。没中国手。不知道工程模式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只有动硬刀了

网友B:
我在想有没有牛人把dx7的程序写到dsx7里面。这样油门就有计时了

楼主:
在国外论坛看到,软件没办法上MODE3,只能重新焊线,我看了下拆解的图,就是把左右两个控制副翼和方向电位器的线对调重新焊接一下吧?

楼主:
另外,工程模式怎么进?

网友B:
工程模式我也没进过。中国手主要是换2个电位器。好像不用焊。可以直接换电位器吧。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
把右边的副翼和左边的方向换一下

网友C:
硬改也不怎么费事的 但是要注意防静电。

网友D:
呵呵 我就用中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