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车灰口铸铁问题

楼主(2009-01-20):
自己拿高速钢条磨的右偏车刀,车灰口铸铁的端面和外圆,可是老出现这样的问题,车刀轻轻靠上去车,不见铸铁掉铁屑,只见到车刀的刀尖部分迅速磨损,重新磨了车刀,再用油石把刀尖打磨圆点,转度放慢,问题照样出现,车刀在砂轮上磨的时候,火星比较暗,应该不会是假高速钢吧?

网友:
在假也是钢的塞  你那灰口铸铁到底是不是铸铁的啊?

楼主:
是灰口铸铁的.回楼下的,机床的床身就是灰口铸铁的

网友:
是灰口铸铁是什么铁啊 ?

网友A:
铸铁表面有一层硬壳。

网友:
高速钢刀在磨削时出现的火花是暗红的小球状,可据此确定是否高速钢。估计你的铸铁毛坯有问题或车刀材料有问题:毛坯可能表面有白口,或是车刀非高速钢材料。建议用YT15等硬质合金车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表面有一层硬壳。

没有硬皮,是加工过的法兰盘,想自己再精车一下.

网友:
精车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磨的刀角度不对!

网友B:
主轴反转了吧?

网友:
铸铁是非常费刀的,可也没有见过您这样费刀的啊!

建议还是换合金刀吧!

网友:
拿铸铁磨把刀,车高速钢专用的。

网友:
拿铸铁磨把刀,专车高速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反转了吧?

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用YG8合金刀片

楼主:
主轴没有反转,可能还是高速钢太假,磨的时候火星是黄的,虽然不亮比较暗,但不怎么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没有反转,可能还是高速钢太假,磨的时候火星是黄的,虽然不亮比较暗,但不怎么红.

别是不锈钢吧?

网友:
用G8的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硬皮,是加工过的法兰盘,想自己再精车一下.

法兰盘应该是玛钢的.经过了热处理.看来只能用合金刀了.

网友C:
杂质太重加切削液低速改用yg8,yg15合金刀

网友D:
铸铁硬、耐磨,不能用高速钢刀具,用合金刀具,YG类刀具,高速钢用于钢件低速。

网友E:
正常 法蓝盘大 用最低转速也不一定啃得 我车一皮带塔轮也有这样的问题 车小直径位置的时候没有问题 车大直径位置的时候 高速钢刀立刻被磨掉一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