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猛加油尾巴会摆,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1-20):
wing450,401+3153
9X2 控,感度80%,中油门没问题,猛加大油尾巴会抖动下,很不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猛加油都会抽一下哦…… 只是看幅度大小罢了……

网友B:
皮带太松了也会有影响

网友C:
尾舵机反应速度慢.

网友D:
飞机设计的问题,猛推油门时主电机电流加大,电池供电短暂不足造成尾马达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