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寻求22#E改双无刷方案~要求让22#E变的更加完美※

楼主(2009-01-20):
小弟高三学生 于去年接触航模~目前只对电直感兴趣!在观看了一个22#E室内飞行录象后便把22#E当成自己心目中的美人(由于是学生~只能选择一个相对便宜的价位)
  在经历漫长的等待中22E回到家拉~开始什么也不会~~只能在论坛泡着学习~当然还是什么都不懂~~结果在刚起飞约5秒中~爽炸啦~  后来又买了金属升级件~等~总之投入不下1500~~
  在后来~实在接受不了它~450给卖了~!但后来~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念它~又从买家(一个很好的叔叔~~华盛~他的网名) 给要了回来~想在玩玩~~自己有收了很多配件当备用!~
  但是现在发现离不开她了~我也知道论坛里对华XX的评价~~也知道22#E很……  但我不想放弃她! 想把她打造的更完美一些!(其实这机子调好了~很好飞的) 但是这个尾电机~和主电机的温度叫人受不了啊~
  由于我是高3学生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耗在这事上~(其实我也想自己好好改她) 没办法~在心理一直是个心病~~现求助于~论坛上的各位 哥哥 大狭~人才们~~帮帮小弟~
★ 1:主要想改双无刷~~要求比较完美的双无刷系统~合理的KV选择~合理的齿轮比搭配!
      想赢得更加的留空时间!
  2:最好您能帮我选择需要什么电子设备~如什么电调~无刷电机~等~(就用原控设备) 和改   造方案!
  3:您帮的改造~但同时要求 合理控制成本啊~~学生也不容易啊~~!!!当然答应您的费
     用由我出~~哈~~我只想叫她好起来~到时候还回去的时候叔叔也能好好飞她!
  4: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我会感谢您的帮助~~
     5:一切费您算好~给我抱个价~我看看哈~注意我是学生啊(但要求比较满意~放心吧我不是那种故意刁难人的人~~具体在说吧~~~
    QQ:165306724
        希望大家帮帮小弟~~再次万分感谢!哈~小弟是山西太原的~
     不支持者请留点口德~

楼主:
好心人们帮帮忙吧~~~

网友:
Lama改无刷的方案不是没有,难度是需要加2个无刷电调,2个无刷马达,还需要有刷转无刷的板子。这样才能满足lz的要求。缺点,第一lama比较小,空间有限,附加设备不好安排空间。第二有刷转无刷的板子不好买。第三花费非常高。

网友:
爱莫能助啊

网友:
曾经也和LZ一样的执着于22E。也想过把混控之类的都拆了,换上和450一样的独立陀螺仪电调。但是这样做的费用不下于买架450(本人买的山寨空机450价格很低)。
最终把22E给卖山西去了。
如果LZ找到好的方案,不妨拿出来大家讨论下下

楼主:
3楼的您好~

你说的这些都知道~问题是怎么和4合1接~~转换器要独立的还是要那种一个转俩的~这些你都没说情出~   还有就是无刷比有刷反映慢这个怎么解决??? 问题有好多~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要具体操作的~晕!
  论坛里有很多玩22#E和004的问题都很突出~希望那些老鸟~动技术的人帮帮忙~谢谢拉

楼主:
就没有人能帮帮我了么?

网友:
如果很经济的话厂家就直接改双无刷了!

其实大点电调 15A-30A 的 和 10A 的没太大区别  电机也相差不多,正常 450 就用一套电机电调 (30-40A ) 你改小的双无刷得用两套无刷系统   两个电调两个电机,这样的成本很高的你让大家帮你 谁能把这个 价格降下去 直接卖配件都能赚钱了   基本没人能帮得了你了 最主要的价格就来源在这里了!!

尤其是 尾巴那里 一个小尾无刷的价格 比一个大的主旋翼的动力系统还贵!!

楼主:
您好9楼的~朋友~

现在有点晕了~呵呵~那您能推荐点合理的尾无刷配置么?
现在都不知道改怎么做了~~~
  那不改尾无刷也行~那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普通的尾电机不耐用~发热高~推力不做的问题啊?
看大家都很能改JJ  单这个尾电机的问题好象一直没有个有效的办法哦!

楼主:
回家来顶一下~~直到有大虾帮我!!!

网友:
高三建议先练22#,练好了又省出来钱大学直接上450,我也是刚上大一,不过我比你好点,我高三时已经有个非耐克斯S******(忘记了不好意思),现在一直还在飞,呵呵

网友:
因为你这样改的钱已经可以上450了。。。。。。。。。。。。。。。。。。

楼主:
其实我想过买450~~但是现在喜欢22#E的就不行~嘿嘿!就想把他弄好!哈哈

网友:
像我一样执着于004一样,没钱上450,感觉飞一下004也不错,可惜还是没人支持

网友:
22E可能完美吗,先天不足,整不好的
不要再折腾了,出掉过年在攒点压岁钱
下面这个方案还比较实在适合无米人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4208&highlight=

网友:
你这个帖子在"雷鸟、嘉宝、LAMA等四通道入门级电直"讨论区也发过,我已经告诉过你怎么改了,你说你是学生,米少,又要出重金改造这个很垃圾的JJ,真是太矛盾了,呵呵
华**的JJ虽然很垃圾,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它的接收机在设计上有些方面比ESKY的好(但是华**的控和接收机和别的牌子的都不兼容)
1:22E的接收机用的是RX-603,它的1, 2, 3,通道是接舵机的,4通道是可以主马达直接上无刷的,也就是说上了无刷马达后,原来的有刷那个出来的线就可以不要再用了,华**的配套升级无刷马达型号是WK-WS-20-001或002(只是KV不一样),它的这个无刷马达要卖到150元左右了,其实就是2040马达,网上可以找到50元左右的,参数和它基本一样,华**的配套电调好像是30A的,贵的要死,可以用XXD30A的,买回去直接装JJ上,主马达换无刷就解决了,关键是看你自己想买什么样的无刷马达和电调
2:尾马达改无刷有难度的,一是你要找到微型的无刷马达(121上有微型的内转马达,150多元一个,网上也有5克重的外转无刷马达,70元左右),二是你要改它固定在尾巴上,要动点脑筋的,三是要配一个有刷转无刷的转换器,(121上卖的单路的要89元一个,59hang的双路的30元左右一个)把原来尾马达的有刷输出转换成无刷信号才可以的
3:主马达上无刷后基本不需要调试,直接就可以用,关键是尾马达改无刷后没人在这垃圾JJ上试过,你要自己摸索调试它,能不能调好-----偶不知道,自己试试吧,呵呵

网友:
22#E改双无刷方案:

22E 空机+舵机
Esky 3100kv 马达 + 10g 尾马达
10A + 6A 电调
0704A 陀螺仪
2.4g 控
用lama电都可以玩3D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哈~~

谢谢大家拉~!~

网友:
我的第一机也是22E,再经历了无数次的改装,加固,炸鸡后终于忍受不了换了450.

22E要改道平衡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太大。没意义,还不如不要改直接玩,炸完了就扔。

祝愿楼主早日飞上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