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被拉下水的

楼主(2009-01-20):
潜水数月 终于下手买了架V3 拿回家把电池充好电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终于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飞行 油门一格一格慢慢的推着 终于飞起来了 上天后发现这东西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总是左摇右晃的 可能是我怕摔坏JJ不敢飞太高受地面效应的影响较大 另外也没方向感 飞起来后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就这样一块电池很快飞完了 后来连飞了几块电池也都这样 没什么进步 猜想可能是家里地方太小不能放开手脚飞 干脆到外面飞吧  于是一溜烟跑到门前的菜地里 心想这里空旷 飞高点应该没关系吧 一推油大概有十几米高 这下天高任鸟飞了 可是好像忽略了风的因数 眼看JJ随风而飘就快撞上自家房顶了 急了 猛打方向(也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反应倒是挺快 飞机一下就栽下来了  真是不炸机不知道心疼
先发几张遗照吧 最后那张是遗骸

楼主:
。。。。。。。。三天后。。。。。。。。
对这东西终于有点感觉了 可不知咋的 飞起来后老是在空中画圈 前后左右都能控制 就是不能避免这个现象 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哈哈,V3的训练架真可爱啊。
画圆可能是因为轴承弯曲造成的,仔细看一下马达转动起来之后飞机的主轴是否有震动吧,如果看不出来可能是里面的A轴有弯曲。

网友:
炸了 呵呵 调4合1

楼主:
呀 哪轴好像真的有震动 咋办啊

楼主:
训练架是我用乒乓球加钢丝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 哪轴好像真的有震动 咋办啊

换新的……不光你能看到的外面这个轴,这个轴里面还有一个轴是上面那对A桨的轴,也有可能弯曲。所以你可以考虑一起换掉试试看。

楼主:
没别的法子了吗?

网友A:
植树可是lama专家哦。
lama这种飞机本身就小,加上主旋翼转速低,室外稍微有点风影响就非常大。
如果一定要室外飞现在esky新出的020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直升机7分调3分飞,要想飞的稳,先要有台稳定的jj

楼主:
刚才有用约10%的油门观察了一下 B轴明显是弯的 天塌下来啦

网友:
呃……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你也可以不换,就这么飞练悬停,等到你已经能够稳稳的悬停这家飞机的时候嘛。。。。。您的功力已经很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树可是lama专家哦。
lama这种飞机本身就小,加上主旋翼转速低,室外稍微有点风影响就非常大。
如果一定要室外飞现在esky新出的020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直升机7分调3分飞,要想飞的稳,先要有台稳定的jj

这个帽子戴的高了……我先谢谢这么看得起我。
我其实啥都不懂,只是说点我自己摔出来的经验而已
我的V4那不是还躺在盒子里等着卖呢么。。。我都懒得折腾了。

楼主:
哪就用植树前辈的建议吧 就这样练悬停 还想问下那个B轴怎么换啊 是不是的要换整个齿轮轴设置B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就用植树前辈的建议吧 就这样练悬停 还想问下那个B轴怎么换啊 是不是的要换整个齿轮轴设置B啊?

拆LAMA我就不是很在行了,主要是我太懒了。。。
类似LAMA的问题给你个建议~有问题找黑人~~
LFQC的学名就是“黑人”。当前在线哦。

楼主:
谢谢植树前辈

网友:
轴只要不是弯的太快张,可以在玻璃板上找正,用手掰回来,不用换的。拉玛刷锅的问题很多帖子里都说了,搜索一下看看啊。
附上我最近治刷锅的帖子,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533

楼主:
谢谢16楼的 我一定会好好看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

楼主:
就是没有模拟器 以为这飞机好飞用不着 看来太轻敌了

网友:
炸成这样了。。挺惨的 抓紧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