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为什么RealFlight G3.5 + Esky 0905A中,只有两个通道好使。

楼主(2009-01-20):
请高人指点,  为什么RealFlight G3.5 + Esky 0905A中,只有两个通道好使,其它通道没有反应,同样0905A,fms中四个通道都有。谢谢!

网友:
红色的位置  是映射校准   校准完后 应该是0   8   16  4
如果校准不正确  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万分感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