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台钻所用电机问题

楼主(2009-01-20):
我有一130瓦,每分钟1370转的电机(从旧洗衣机上拆下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自制台钻用?功率会不会小?

网友:
做小台钻没问题,要是13MM动力就不足了

网友:
旧洗衣机拆电机下来还是很不错的,我前两天用了11年的海尔滚筒也坏了,买了个新的,差点50元让送洗衣机的给拉走,临时改了主意,留下来拆这玩.拆下电机还真的非常好,串激电机交直流两用470W,就是体积大一些.淘宝上一搜,一样的电机卖285一个.
也正想着能用这个电机来做点什么呢,想DIY个带锯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的也是老的双缸洗衣机,水仙牌的(名牌呀),用了很多年,不太好用了,买了个新的,准备把它卖了,收废品的说给几十元(具体多少忘了,反正不超过50),想想就这么点钱还不如拆了玩,就这样弄了俩电机和一铝筒.旧电器当废品卖实在是太便宜了.

楼主:
是不是同样一个电机,加上变速器,如果把速度变得越慢,钻头的力量就越大;反之,把速度变得越快,钻头的力量就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同样一个电机,加上变速器,如果把速度变得越慢,钻头的力量就越大;反之,把速度变得越快,钻头的力量就越小?
如果是齿轮变速或电子变频的.速度变慢扭力增大.普通可控硅调速的,速度降扭力好象不会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械变速的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钻小孔没问题,钻头磨得好照样钻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