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9-01-20):
今天刚刚买了ESKY的005,发现根本不会装- -

另外还买了个模拟器,请问怎么设置啊?我用005的遥控接通电脑后控制不到~

下面是模拟器的图片

请各位大侠指教~

刚刚闲着模拟器不会弄,就去弄了下模型机,发现我连启动它都不会- -不知道乱按到什么突然转动起来了~
才刚买回来就炸啦- -大桨坏了~请指教一下遥控哪个要开哪个不开吧~

大虾们请指教这机子的操作吧 那个黑色的小盒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说明书全是英文,根本看不懂.电池也很难固定在机子上.
脚架上捆着很长的一条绿色的线,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新电池需要放电或者充电先吗?充电和放电需要多少时间?

下面是机子和遥控的图片

网友:
多多潜水,多多发问,你会懂得很快的。

网友A:
还是先收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收起来吧

问题是模拟器都用不了嘛- -

网友:
模拟器有说明啊

楼主:
没有。。就一张光盘。。

网友:
楼主可以说是超级新手 连充电器都不知道
还是收起来 多看看论坛 多搜索搜索
不然你损失大了

网友:
看安装说明啊

网友:
介意楼主到论坛模拟区潜水两个小时,顶贴20个,保证有收获

网友:
你说的黑色小盒是充电器(自动冲电,冲好电有指示),上电后红灯恒亮,插上电池后另一个绿灯闪烁,表明电池正在充电,电池充电完毕,该绿灯恒亮.脚架上的线是接收机的天线.
        把控的油门操作杆放到最低油门处,控的电源打开,飞机接上电池,机上四合一接收的指示灯变绿后,推油门,飞机就动了.但你完全新手,还是不要启动为好,大家都建议你先学习和练模拟器.

网友:
忘了提醒:要先开控(发射机)的电源,然后才能接飞机电池,千万别反了,否则飞机一上电可能乱飞,危险.

网友:
买了005你好惨

网友:
多泡论坛,多用搜索,飞机修好千万先别飞,放起来,然后连模拟器,什么时候模拟器练的很无聊了,怎么乱晃控制都能很快的调整平衡了,不炸机了,再飞!~~

楼主:
受教了~现在已经收起JJ练习模拟器了,但是模拟器也不会练,烦!

网友:
别冲动
玩航模你会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做 冲动是魔鬼````

网友:
冲动是魔鬼,不过005不适合新手!!

网友:
LZ用模拟器的时候别忘了把控上的晶体取下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