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飞行的最少休息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9-01-20):
为保证
电机
电调的不会过热,在飞行完后至少要等多久才可以第二次飞行,在常温下..10度左右.

网友A:
买个红外温枪测几次就能估计出间隔时间了,何必事事要问别人才知道?

网友B:
我是不等待,直接又飞!

网友C:
我换了XXD电机,7组电不间断飞行

楼主:
楼上真是牛啊,我一次飞好到下一次起飞,电池换上换上也要几分钟,估计中间都有5分钟的间隔,应该够了吧,再说现在是冬天.夏天可就麻烦了.

网友D:
外场飞人多的话 飞快电池 然后就歇着看别人爽炸 不然连续飞的话 飞没多久就得打道回俯了..

网友E:
连着飞别人看你爽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