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主旋翼转速与450哪个快

楼主(2009-01-20):
听朋友说是500的快,但通过计算我发现,1600kv乘于22.2v,...450是3550kv乘于11.1v,,后者明显高于前者,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直机越大,转速肯定是越低的,这个是常识,你是“十万个为什么”中将,呵呵

另外,转速不是那么算出来的哦,250大概可以到3800-4000,450是3100-3200,500是2600-2800,600油2100-2200,600电2300-2500,这个是大概范围,在大概范围上,转速越高,重量越小,飞机就越暴力

网友:
真直机大桨每分钟大约300转。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中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越大,转速肯定是越低的,这个是常识,你是“十万个为什么”中将,呵呵

另外,转速不是那么算出来的哦,250大概可以到3800-4000,450是3100-3200,500是2600-2800,600油2100-2200,600电2300-2 ...

学习学习~~~顺便问一下,实际转速怎么去测?

网友:
实际转速有几种方式可以测:
KS的频闪式测速器,1K多点,远离飞机查看
老鹰树,或者类似机载记录设备,通过霍尔、光电、电调三相输出频率,都可以得到转速
某些定速电调,可以通过软件、液晶设置面板看到转速,如Jeti,MegaPower等
GV-1也能看到最高转速,好几款油动的定速也可以看转速
最后一个办法,简单的测速表也行,把螺距设为0的水平线,手持测速表去测量最大油门转速即可,不过这招千万小心,别被大桨砍到,当然,去测尾桨速度也可以根据齿比转换得到大桨转速

网友:
好专业,学习了······

网友:
这还用说,当然是450的转速快啦,最简单的方法,单电机的KV值,450的3500KV,500的1600KV,自己比比吧。
                     500的是低转速,高效率
                     450的是高转速,低效率

网友:
我还曾经问过一个老鸟也是说500的转速比450的高很多

网友:
我也听说500的转速高一些,有没有谁实测一下,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省得我们在这瞎猜。

网友:
450的转速比较快..

网友:
机机越小,桨速越快

不要光看电机KV,齿比(减速比)也是不同的

网友:
常识啊常识:fun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转速跟效率有关么?又不是直驱
是桨叶效率吧,桨叶截面尺寸越大气动效率越高,450用高kv是因为低kv的功率重量比不够,80g1000多kv的电机3s下哪个能到400w工作5分钟不烧?扭矩的话改改齿比就ok

网友:
KV值*电压/齿轮比=桨速.

网友:
 有齿轮比啊,而且一般电机也是空载的转速
机机越大转速应该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