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004好难飞啊~~和V3完全不一样

楼主(2009-01-21):
飞了两个晚上,才刚刚离地15厘米,而且不超过3秒钟,那个晃啊~~
好像还有双桨~~不会调,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两个晚上,才刚刚离地15厘米,而且不超过3秒钟,那个晃啊~~
好像还有双桨~~不会调,郁闷~~

多练练模拟器吧,飞LAMA跟飞单桨机需要的反应速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的。练到不用思考能条件反射的修正才行。

004还是飞得稍微高一点比较好,15公分飘得厉害,比较困难的。

至于调机,多搜搜论坛里的帖子吧。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功多手熟

网友:
模拟器多练

网友:
加油哦,这一个礼拜是关键,我们都是这么挺过来的。
多看看之前的帖子,不行就副翼+攻角。

网友:
不要灰心啊!我还不如你那。继续努力吧,只是早晚的问题。

网友:
就飞了一次,就炸了一次!

网友:
挂练习架,换木浆,副翼加10度攻角,木浆要8度的。

网友:
最主要的是大桨啊,用原胶桨吧,一定要学会调双桨,把桨距搞小点,速度上去,升力一样好,稳定很多,感觉新手先不要上木桨吧,一不小心就会打坏了,胶桨超耐用的,但就是双桨难调,可以用热水泡后加砝码压桨最宽的地方.感觉不错,尾桨还有一定要够力,才能够保证尾不乱动,还有就是调那个四合一了,一般两个在中间位置就差不多了,尾桨转速不够调右边的就行

网友:
看过我当时004飞行报告的都知道。我飞了一周炸了一周……一飞就炸毫不含糊。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坚持吧。。。我最开始也是地上漂移开始。。现在可以四面悬停了。
模拟器+真机 特混训练  效果好,进展也快。

网友:
 深有同感,我的005更加难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直不明白~!模拟器用的是哪个。。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模拟器用的是哪个。。可以告诉我吗》》

我用的是XTR

网友:
呵呵,慢慢找感觉吧,都这么过来的

网友:
我也用xtr 千万别用那个fms  误人子弟

顺便问候15楼过年好

网友:
我这几天又玩飞机又跑车,有时间一起玩啊。
今天下午我的餐盒让ilg123同学暴力开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模拟器用的是哪个。。可以告诉我吗》》

我用的Realflight G3/G3.5,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