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做的飞机,浆装上后,大油门,,,郁闷

楼主(2009-01-21):
大油门,浆 有双浆,:funk: 感觉泡沫机身 有些抖, 去掉浆,单独装浆保护器,有一点点轻微,很轻微的抖,单独
电机
就不抖,,有啥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A:
桨平衡不好

网友:
泡沫机身只不过把电机振动放大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这种抖属于正常的吗?还是浆保护太垃圾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桨不行,换好点的桨,例如GWS/APC之类...
也有可能是桨保护器的问题,换个好点的保护器。
或者你检查下桨保护器两边的螺丝,看是否一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