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helibest调试ccpm,遇到的问题解惑

楼主(2009-01-21):
晚上按照helibest调试450。

问题1:
helibest的方法是:  ccpm的3个舵机臂和拉杆垂直时 螺距为0度。

那么按照悬停螺距 -2 到 +9

油门最低点时(螺距-2),舵机臂和拉杆是不垂直的,舵机臂往下弯一个角度,才能满足 螺距为-2。不知道大家0油门时,舵机臂是不是与拉杆垂直的????

问题2:
belibest的ccpm“止点”螺距为-12。调节AB杆长度。然后螺距为0时 调节ccpm的3个拉杆的长度。保证拉杆与舵机臂垂直(注意此时舵机归中的步骤我肯定没有忘记)。  现在我的拉杆要旋转出来很多才能满足 这样的调试方式,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看了很多照片发现大家也没有转出来很多么??

如果各位不清楚的话,我晚上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要那么教条 不垂直也可以的

网友:
不用100%按照他的方法调整,有些差别是可以的。

网友:
问题1:
    helibest的方法没错,他指油门和螺距均在中位时(中位时大浆/副翼/斜盘水平,此时螺距是0度)ccpm的3个舵机臂应和拉杆垂直时.
       如果油门最低点时(设置螺距-2),舵机臂和拉杆自然是不垂直的.

楼主:
问题2:
belibest的ccpm“止点”螺距为-12。调节AB杆长度。然后螺距为0时 调节ccpm的3个拉杆的长度。保证拉杆与舵机臂垂直(注意此时舵机归中的步骤我肯定没有忘记)。  现在我的拉杆要旋转出来很多才能满足 这样的调试方式,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看了很多照片发现大家也没有转出来很多么??

我感觉拉杆太长了,转了好多圈,容易在飞行的时候拉杆断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要忘了还有舵机行程可调

拉杆的调节是以舵机行程-100% 到 +100%时,螺距能从-13度变到+13度(或者差不多这个数值)为准,稍有不足,可以通过ccpm舵机的行程微调一下。

悬停螺距范围和特技螺距范围,一般是用螺距曲线调整,此时不应该再动连杆。

楼主:
谢谢老金!!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