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21):
我的
模拟器
是FMS的,按照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9819&extra=page%3D1
一样安装,完全不能控制。。。
我的
遥控器
是ESKY005的6通道遥控,请指教应该如何设置才能控制。
另外使用模拟的时候,遥控的电源需要开么?
谢谢~

网友:
一拔晶振,二开电源!~~

网友A:
005的控带ccpm混控。老版控就不能玩模拟器,新版的到电池仓拨弄那2个开关把混控关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