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安装AURORA——机身篇(完)

楼主(2009-01-21):
自从拥有了700,就把600等等统统打包当静态了。前阶段一直在寻觅一台新的90机,比较了VIBE、HIROBO D3、X-CELL等机型后,最终还是决定——AURORA!期待了一个多月,终于给我拿到了,发个帖子,把安装过程记录下……请各位指教!!
对了,声明下,我只是个玩家而已,请不要询问有关价格和购买渠道的问题,谢谢!!
先借个图,众多世界级选手的选择!!

好了,it's turn to me!!

我的配置如下:
BLS253×3
611+251
OS91HZ
GV-1
杨格排气管
芬记690桨、副翼片和尾桨

上图

舵机和定速器

陀螺仪和接收机

发动机

主角登场:

盒子外还套个盒子,包装一点压痕都没有,这可是从美国过来的哦。记得原来收到700,拿出来头罩裂了一大块,跟经销商反映,亚拓公司的回答是:这是运输途中压坏的,难免的!!现在收到从美国来的AURORA,不知道为什么头罩没有“难免”压坏?

旋翼头

大齿组

尾波箱组

风扇组

下面都是些小东西,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以后装机时还会遇到。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包装的外面都列明了所有的零件标号,这个就是旋翼头的包装,免得装机的时候去猜。

全部是散件,0%的完成度。看来这个机器有得装了(倒跟我当时装风神差不多的情况)。准备花个一个月慢慢装,正好要过年了嘛。

老美还真实在,就一包机器零件,什么螺丝胶啊、副翼片啊、尾旋翼啊……统统要自己准备。拿到这个机器终于理解为什么亚拓卖的好了,价格便宜,安装简单,配件丰富。这台机器估计装的时候稍微粗糙一点,马上会给你颜色看。

1月23日更新
今天终于有点时间了,开始动手!!
闲话少叙,上图!!

新买的小配件,都是中意的东西,看了都流口水呢,只是价格实在是……

工具也准备好了,老美没有给咱准备纸质的说明书,搞得我只能打印下来,一共47页呢。关键是全英文的,这次又有机会练英语了。

打开第一个包装,里面抖出来这么一堆东西,呵呵

油箱的衬边橡胶条居然要自己剪,然后用502粘在侧板上,粗糙是粗糙了一点,但是也是蛮好用的,老美的东西果然是实用主义啊。

粘好以后的样子,这样应该不会出现700选手版的油箱过紧的问题,而且可以偷轻一点呢。

侧板附带了加强片,螺母是自锁螺母哦,还有请注意,侧板附带了螺母,舵机可以直接锁在侧板上,果然是一代名机啊。

特意拍了个金属件的特写,抱在手里简直爱不释手啊。该机机加工精度绝对令人满意,所有的金属件都是用整块铝或者不锈钢切削出来的,跟大多数品牌的铸造件完全不同啊。

机器的陀螺仪架是金属架子,尽量减少了干扰

第2包打开了,又是一堆金属件

在装大齿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单向轴承和套筒之间有个插销,小弟入模时间不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设计,不知道除了限位还有啥作用
另外,各位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单项轴承,估计不像一些品牌,轴承用个一个月一定要换,呵呵。

很快遇到第二个问题,装惯了亚拓,就是不知道这个大齿是怎么锁到主轴上呢。请各位看官瞧瞧这三个零件。

看看,终于给我搞定了。有没有想到怎么锁上去的?

原来是将插销插到定位孔里,然后锁紧顶针螺丝顶住插销。这样就将主轴固定了。有没有朋友告诉我是否有其他机器是这么设计的?如此一来,万一以后要换主轴,只有一个方法——拆侧板!!

第3包打开了,原来是离合器罩杯组

要自己粘摩擦片,没AB胶,只得半夜出去买,还好楼下开了个欧尚超市哈哈

贴摩擦片的过程,就不详述了,看图说话

1月24日   继续安装

拆开第5包,同样是一堆螺丝和金属件。老美的说明书写的超级简单,根本没指清楚零件编号所对应的零件是哪个,只能按照图例上去猜。还要在一大堆英文之中看哪个轴承面朝上,哪个固定座是有方向的……这机器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突然怀念起亚拓来……

今天的工作只有一张图,干了3个小时,才勉强将齿轮间的距离调整好。想起亚拓来,只要将螺丝锁紧就行了。到了AURORA,必须要自己调整离合器罩杯——大齿盘——尾传动齿之间的距离和空隙。这里调整不好的后果很严重,要么空中扫齿,要么机器狂抖,要么动力完全损耗。可能直升机调整最关键和最难掌握的部分就在这里了吧。这些还无法表达,只能自己去体会。就是要调整3个红圈里齿间的距离。
看看人家的说明书,到这里突然又详细了起来,用了整个篇幅告诉我尾前传动齿改怎么调整——居然是靠0.1MM、0.2MM、0.3MM三个不同厚度的垫片互换来调整的,这一点点东西搞了我一个晚上!!还不知道是不是搞定了。

最近过年一直没时间装,但是这个机器确实也急不得,现在的体会是:安装花费1分钟,调整要花5分钟。

闲话少叙,开始了
电池安装架。这个机器的安装一定要根据机器里的包装顺序装,装到这里,零件居然也只有半片侧板的零件,想按照自己的顺序装都不行。

电池安装架是一块倾斜的碳板,上面的安装孔都是条状的。应该是用来调整重心的吧。

第6包,是尾管安装架等等

把所有的螺丝都锁上,进行所谓的“假组”

机架终于装好了,超薄机身

再来个俯视图

这是目前遇到的最复杂的调整部分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贴个说明书看看吧,要通过调整6片厚度不同的垫片,使两个雨伞头在一个平面上,间隙恰当,没有虚位。

再来一张细节图

尾轴传动是这样装的,说明书超级不详细,根本没讲过这部分怎么装。只能自己去猜测,不知道装的对不对。
这台机器的组装程度和说明书的简单程度,都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的,打开包装一堆散件,
说明书是光盘自己打印,打下来的说明书写的也很粗糙,准确的说应该不是说明书,而是安装建议而已。只列出了安装的重点。

十字盘来了

传动臂

装好了

看下这个球头,跟我的球头刀配合的天衣无缝,精度的确不一般

来张细节图

机架组装完成

第8包打开了,是发动机备件组

写下发动机风扇等的安装过程
把后盖打开

插入顶杆,为了拆90发动机专门去买的

把螺丝拧入,还专门去买了个大的内六角

拧入甩块

发动机组装好了,把后盖装回去,看下压缩,好的不行。

好了,发到这里,有时间接着装

超出字数限制不能编辑了,更新至38楼!!

网友:
狂喜欢这个鸡鸡,就是太贵,没有能力养!
9k多的大米+15k的电装, 般个沙发躺着看!O(∩_∩)O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进油动版吧!O(∩_∩)O哈哈
板凳也占了

网友:
大奖自己搞还好理解. 副翼,尾翼都要自己搞定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口水 好机!!

网友:
看到论坛顶部最新回复里有AURORA这个几个字,真的是让人眼睛一亮.我猜楼主这篇文章是论坛里仅有的AURORA相关的帖子了.
LZ真是牛,搞完亚拓全系列,又搞风神,现在又搞国际名机AURORA了
期待更详细的图片和资料
AVANT 90,我目前最喜欢,也是唯一喜欢的90机.50机另当别论.

网友:
看大鸡鸡,口水

楼主:
跟一个朋友的交流,也发上来给大家拍砖

]兄弟,AURORA干嘛不搞JR 8717这个顶级舵机啊,最近被这个舵机迷住了.不过他对供电要求很好.
羡慕你的AURORA.

你对BLS 253跟BLS 451这两个有什么经验没,哪个好一点.600上用.

呵呵,你好!JR8717的舵机我也考虑过,但是最后还是没买,因为BLS253的我700上用着,感觉非常好,速度和力量就比9255强不是一点点。想想就别去翻花样了,万一再出什么供电问题也麻烦,况且JR的舵机据说耐用性比较差(当然,我觉得主要是摔机后的生存率问题),反正我到目前还没用坏过9255,别说BLS了。
另外,你说的451和253的问题,我600上用的就是451,700上是253,据日本鬼子讲,253是专门开发用于直升机的,451是车用的,253的回中应该比451好一些。但是事实上我用下来感觉没啥区别。
还有就是贵的问题,我玩直升机到现在,其实觉得玩级别越低的直升机越是麻烦和费钱,当年玩450,几乎一天要摔两次,每天都回家修飞机,到了600,大约三个礼拜摔一次,后来700,我玩了3个多月,除了一次倒飞熄火降落小摔了一下(只坏了尾前传动齿)之外,还没摔过。越是大的机器精度越高,保养的好不是自己打错还的确很难摔呢。而且好的舵机要摔坏还真不容易,其实这样算算也只是一次投资而已。
自己的体会,供交流。

网友:
这么多的好东西啊1

网友:
好机,不过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好飞机啊  羡慕中

网友:
搞完AURORA再搞Avro吧,顶级工艺:)

网友:
这都算是顶级配置了吧。

网友A:
    你说得很好,这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舵机.我的观点是,排除飞机本身性能和动力性能,舵机性能极度决定3D性能. JR和FU的各个舵机和其他品牌的舵机研究了很久,看了国外的各种资料(BLS系列和JR顶级舵机系列国内资料和使用经验很少),请教了国内喜欢狂操3D的朋友.
    其中S9451,BLS451,BLS253在6V下速度都是一样的,都是0.10/60,BLS253直升机用,BLS451车用,精度是253好,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得的结论是,FU的舵机,推荐最好的选择是BLS253了.
    关于JR舵机,有听说过JR舵机非常的牛.有些朋友说8717问题多,比如以前国外有过700上用扫齿问题炸机,也有说8717精度差的,所以很怀疑8717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根据BERT网站上讲的,他的600跟700都是用8717,这是世界上可得到的最快的舵机,6V下是0.07/60,或者可以直接2S锂电供电,速度达到0.05/60,已经超越了我尾巴上的9254的速度.可是这么极端的性能到底有没有意义,对飞机会不会太损了,舵机是否存在有人说的齿轮跟精度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了正在700上使用8717的一个朋友,他说8717非常好,根本不存在那些问题,只是很费电,供电系统要重新布置.他推荐JR系列舵机里,最好的选择就是8717,不管是600还是700.
    你说的最后一点,确实深有体会,飞机越大,对提高技术越有帮助,炸机几乎可以很少很少.况且对我这个还在读的人来说,根本不允许炸的,承受不起这么大的炸机费用. 也正是因为从450到600的跨越,让技术提高越来越流畅,所以相信在每个阶段里,升级设备是有帮助的,所以一直在考虑9255的替代品.我基本明确了就BLS253跟JR DS8717这两个选择.相对来说,更喜欢8717一点,很想一步到位,只是供电比较麻烦.

网友:
口水一下得了,望尘莫及啊

网友:
昨夜一夜未眠......
没有米又想拥有---最性感的直升机----阿罗拉
怎么办?
楼主装机时能不能把每一步,每一个零件尽可能详细拍照
我自己看图DIY一台出来,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很好,这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舵机.我的观点是,排除飞机本身性能和动力性能,舵机性能极度决定3D性能. JR和FU的各个舵机和其他品牌的舵机研究了很久,看了国外的各种资料(BLS系列和JR顶级舵机系列国内资料和使用经 ...

呵呵,好久没在论坛上跟朋友交流了,反正我原来600用的是9255,后来700换成BLS451,感觉的确是灵敏不少,关键是精度提高了很多。另外,遥控器对速度的改善也非常大,我现在用的是12X,有段时间换回9X,发现速度不是慢了一点,看来果然是一分价格一分货色啊。
其实这个级别的机器炸鸡桨还是蛮贵的,而且桨又是对性能影响最关键的因素,早就听说杨格性能超群,但是一直没舍得买,还是芬记凑合用,毕竟便宜嘛。帮我去搞个特价杨格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久没在论坛上跟朋友交流了,反正我原来600用的是9255,后来700换成BLS451,感觉的确是灵敏不少,关键是精度提高了很多。另外,遥控器对速度的改善也非常大,我现在用的是12X,有段时间换回9X,发现速 ...

都用12X了还淘特价货呀,不像我想着DIY阿罗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久没在论坛上跟朋友交流了,反正我原来600用的是9255,后来700换成BLS451,感觉的确是灵敏不少,关键是精度提高了很多。另外,遥控器对速度的改善也非常大,我现在用的是12X,有段时间换回9X,发现速 ...

    这么说BLS451比9255精度高很多,就是手感好起来减少修正率咯?那真是太值得升级了.
    你的9X跟12X是2.4G的么,这两个速度差距有这么大啊.那如果你从9X换到DX7 SE那还了得.
    研究了很久关于速度这个东西,如果从9255的速度提高到9254锁尾舵机的速度,那速度真的是提高了一倍,手感真是天壤之别.
    可是遥控是用信号传输延迟好计算的,单位是毫秒.DX7 SE从DX7的22MS提高到了11MS,可是这个数字单位并非是速度的单位,只是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从DX7到DX7 SE并没有提高一倍那么多速度,而只是一点点.
    听说,就算最快的遥控跟最慢的遥控,延迟差别顶多30MS,所以我觉得升级遥控速度的提升并没有升级舵机那么明显,而且是相差挺多.这点,我也请教过一些升级了2.4G的朋友的经验.原本明年上DX7 SE,现在决定不搞了.
    BLS253并不便宜啊,相反以8717那样的性能,真的很便宜,决定还是要试试,先等9255再搞个几个月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BLS451比9255精度高很多,就是手感好起来减少修正率咯?那真是太值得升级了.
    你的9X跟12X是2.4G的么,这两个速度差距有这么大啊.那如果你从9X换到DX7 SE那还了得.
    研究了很久关于速度这个东西,如 ...

我的9X和12X都是72兆的,按理说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是事实上用下来感觉确实相差不少呢,可能跟A-PCM的解码方式有关。
另外,说实话,遥控器或者舵机速度相差再大,还是不可能有手上的差异那么大,所以我认为对飞行精度和速度影响最大的还是操控者本身。那么,除了自己的技术以外,遥控器的手感其实影响也相当大,难怪JR的官方网站上说起12X的特性,第一点就是摇杆里有两组轴承。其实摸过12X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手感完全跟9X不同。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练好模拟器,至于设备,虽然很关键,但是始终处于第二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9X和12X都是72兆的,按理说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是事实上用下来感觉确实相差不少呢,可能跟A-PCM的解码方式有关。
另外,说实话,遥控器或者舵机速度相差再大,还是不可能有手上的差异那么大,所以我 ...

最近听了很多关于FU控没JR好的说法,首先是JR有保修,FU没有.
另外可能JR的控就比FU的快一些的.
这些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话,那些FU12通14通真是只有外型和多余的功能了.

DX7性能很好,不过看它好象是没有用轴承,手感没准就差了.

楼主:
这机器果然难伺候
搞到12点就一直在调整那几个螺丝的松紧
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
心中王者 不是同级别90 能比的

网友:
主轴的固定方式,
与国内的菲来克斯其中一款500级电直的尾轴固定方式一样。

网友:
Gear mesh 确实是非常头疼的一步,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不少技巧, 继续等待LZ的精彩装机过程!

网友:
一架好机`````````````!

楼主:
过年好忙,好不容易今天晚上有时间,又搞了一下,进度还真是慢啊,边装边调,到现在刚歇下来,虽然咱已经马不停蹄,忙里偷闲,笨鸟先飞……但是进度还是很慢啊,果然是3分安装,7分调试
想当年装700,两个晚上就搞定了,这次12个晚上不知道行不行。
一边装一边想,幸亏这是世界名机,要是台国产的什么机机,估计我也早就骂骂咧咧了。突然同情起机修工来(虽然没装过RJX,不过估计这么多问题很多也跟安装有关吧)。看来即使是我自己,对于国内的东西要求反而更苛刻,比如这台机器离合器摩擦片要自己粘,就没人会说啥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发照片。

PS:本人没有试过RJX的机器,也不认识机修工,只是有感而发,说错了见谅。

网友:
好详细呀,看得口水直流......

楼主:
1月31日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将插销插到定位孔里,然后锁紧顶针螺丝顶住插销。这样就将主轴固定了。有没有朋友告诉我是否有其他机器是这么设计的?如此一来,万一以后要换主轴,只有一个方法——拆侧板!!要自己粘摩擦片,没AB胶,只得半夜出去买,还好楼下开了个欧尚超市哈哈贴摩擦片的过程,就不详述了,看图说话......

大飞机最好别摔,所以这样的主轴设计也行。摩擦片上最好用高温抗震胶,不知道AB胶性能如何,记得有种clutch liner glue(日本toagosei出品)不错。

说明书上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参考Helifreak上的组装视频教程: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753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最好别摔,所以这样的主轴设计也行。摩擦片上最好用高温抗震胶,不知道AB胶性能如何,记得有种clutch liner glue(日本toagosei出品)不错。

说明书上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参考Helifreak上的组装视频教程:h ...

兄弟,多谢!!
我好好研究下视频。

网友:
哇,世界名机呀,可能全中国都没几个!牛年出牛人呀,期待装机过程图片。
我也忍不住要把MIKADO LOGO600升级成700了,配件(尾管、皮带、大桨、尾桨)准备中。
DS8717是我见到的参数最好的舵机,据说和DS8915是一样的(后者不承诺6V下使用)。可是我却买了BLS253和BLS452,真的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差距(与8717相比),到底哪个好?
狂顶楼主,快点上图!

楼主:
FUTABA GV-1简易中文说明
-1的简易设置,安装法

以下假设使用8通道遥控器,并且不讨论使用副油针控制舵机的情况...
1.感应器安装
如说明书第16页下方框内说明,虚线的十字交叉点是感应器的感应中心(不在感应器几何中心上),安装时必须将感应器的感应中心对
准磁铁中心;先别急于固定感应器,结合“SEN”菜单找准位置后再固定。

2.接口
SENSOR:连接感应头
THOTTLE:连接风门舵机
MIXTURE:连接副油针控制舵机

AUX(ON/OFF):连接接收机辅助通道,用于手动控制GV-1的开和关,(假设连接第七通道)
AUX(rpm):连接接收机辅助通道,用于控制转速的切换,(假设连接第八通道)
CH3(THRO):连接接收机第三通道(风门通道)

3.按钮功能
CONTRAST:控制液晶屏对比度
FUNC + -:正序、反序轮回切换菜单
DATA + -:根据菜单设置对应数值

4.菜单设置
RPM:显示当前转速
MAX:显示最高转速(风门必须超过95%)
RSX:设置主旋翼转速;使用飞行模式切换开关控制第八通道,以此通过第八通道控制转速,如果飞行模式切换开关设定在一个只有两个位置的开关上,那么只能控制RS1和RS3;RS1<RS2<RS3,这是设定死的,如果你的顺序反了,可以在遥控器中反向控制通道;切换飞行模式,对应的RS就会闪烁,此时按DATA+或DATA-来设定转速;转速范围必须在1000-2100
DISP:发动机转速、主旋翼转速显示选择
GRT:齿轮比,GV-1可通过此数值将发动机转速准确转化为旋翼转速
SWPT:用辅助通道手动控制GV-1的开和关,此处可以设置通道反向,(可在遥控器中任意设置一个开关控制第七通道),JK在这里不
建议使用此开关;本人认为在调试时可以使用一下
STSW:用风门杆自动控制GV-1的开和关;它是通过接收机第三通道(THRO)的输出量来控制的,当第三通道的输出量超过15%时GV-1自动
打开;必须记住:保持原IDLE模式下的"V"型风门曲线!这样,IDLE模式下第三通道的输出量始终保持超过50%(15%),GV-1就始终保
持打开状态,还有一个好处:如果GV-1出现故障,IDLE模式下的"V"型风门曲线依旧可以起作用。
SWCD:显示当前GV-1处于开的状态还是关的
GVOF:可以用来强制关闭GV-1,一般用于调试
VOLT:接收机电池电压指示
MXMD,MD,ATV,MSX,MTRM:用于副油针控制
B/FS:打开、关闭低电压保护程序
B :结合上一菜单使用;当接收机没电时,设置风门的停留位置,JK设置发动机为怠速状态
LMT:告诉GV-1你的发动机怠速、全速、关闭时风门连杆的位置;第一次使用GV-1时必须设置此项;具体设置方法如下:当idle闪烁时
,把风门杆拉到怠速位置,按住DATA+或DATA-按钮一秒钟,此后,怠速位置设置完毕,这时High开始闪烁,再将风门杆推到最大位置
,按住DATA+或DATA-按钮一秒钟后stop开始闪烁,再将风门杆拉到怠速位置并打开熄火开关,按住DATA+或DATA-按钮一秒钟,设置结

TST:检测LMT菜单设置结果,每一次按DATA+或DATA- ,风门连杆依次在怠速、最高速、停车的位置之间跳动
SEN:显示磁感应的强度;转动冷却风扇,磁感应的强度会不断变化并显示于此,调整感应器的位置,必须使最大磁感应强度大于60%
,实际使用中,很容易调到最大值97%

5.本人的设定(SCEADU 50 3D VERSION)
NORMAL模式:RS1=1450
RS2:未使用
IDL3:RS3=1900,最大桨距正负11度(瞬间起飞很爽!)

飞行愉快!
GV-1的控制器显示说明:

<<< 速度设定功能 >>>

┌───────┐
│ rmp │ 转速显示(观察功能)
└───────┘

┌───────┐
│ Max │ 最大转速显示(观察功能)
└───────┘

┌───────┐
│ rSx │ 转速设定
└───────┘

┌───────┐
│ Disp │ 转速显示选择(悬翼转速或者引擎转速)
└───────┘

┌───────┐
│ GRt │ 齿轮比
└───────┘

<<< 开关控制功能 >>>

┌───────┐
│ SWPt │ GV-1开关状态的正反设定
└───────┘

┌───────┐
│ StSw │ GV-1开关状态由操纵杆控制
└───────┘

┌───────┐
│ SWCd │ GV-1开关状态显示(观察功能)
└───────┘

┌───────┐
│ GvOf │ 油门操纵杆在高端时的GV-1关断设定
└───────┘

<<< 电池容量检查 >>>

┌───────┐
│ Volt │ 电池容量显示(观察功能)
└───────┘

<<< 副油针设定功能 >>>

┌───────┐
│ MxMD │ 副油针舵机的操作模式
└───────┘

┌───────┐
│ MD │ 副油针舵机的曲线设定(九个点)
└───────┘

┌───────┐
│ ATV │ 副油针舵机的行程量设定
└───────┘

┌───────┐
│ MSx │ 副油针舵机的正反转设定
└───────┘

┌───────┐
│ MTrm │ 副油针舵机的中立点微调
└───────┘

<<< 安全保护功能 >>>

┌───────┐
│ B/FS │ 电池安全保护设定
└───────┘

┌───────┐
│ B  │ 电池安全保护的控制点设定
└───────┘

<<< 操作范围设定 >>>

┌───────┐
│ Lmt │ 动作位置设定
└───────┘

┌───────┐
│ Tst │ 油门舵机动作确认测试
└───────┘

<<< 传感器检测 >>>

┌───────┐
│ Sen │ 传感器灵敏度显示(大于60%以上)
└───────┘

注意:
* 在首次使用前,必须先设定Lmt,然后以后的开机在正常工作时,GV-1将首先显示转速界面。否则GV-1将拒绝工作并一直显示在Lmt设置界面上。

* 在您设定并正常使用后,当您改变过油门舵机到引擎风门之间的控制连杆长度或位置后,必须重新设定GV-1的数据,否则他的工作将出错。
GV-1有5种设定方式来适合不同通道的遥控系统:
* 当您使用9通道以上通道的遥控系统时,您可以使用他建议的第一种和遥控配合的设置模式和开关设定。

* 当您使用8通道到7通道的遥控系统时,您可以使用他建议的第二种或者第三种以及第四种和遥控配合的设置模式和开关设定。

* 当您使用6通道的遥控系统时,您可以使用他建议的第五种和遥控配合的设置模式和开关设定。

在金属风扇上的安装,和普通风扇上安装原则一样,间隙控制在1MM左右。
预防松动,除了2颗小螺丝上使用螺丝胶以外,还要在铁片支架和传感器座之间使用
参见GV-1手册,确保感应磁铁中心和传感中心对准。GV-1套件中包含30和60用传感器铁支架,但是使用在50级直升机上时需要自己DIY,具体是使用60用的长支架,用上部孔为基准,向下再钻一个孔,上部孔和自己钻的孔的间距正好是引擎一侧的2个固定螺丝之间的距离。

楼主:
[转帖]GV-1的使用方法
GV-1的使用方法
黃耀彬 先生提供
--------------------------------------------------------------------------------
GV-1 的感知原理:
利用在風葉上裝一個磁性感應器,經由控製器的事先設定,將引
擎回轉數,換算成主旋翼的轉數,並依事先設定的轉數,使之保持一
定不變
GV-1 調整與設定:
1.把磁氣感應器、油門 SERVO 插在控制盒上
2.控制盒上有三個插座,分別裝設於接收機上的第3CH(油門< /FONT>),
第7CH(轉速設定),第8CH(GV-1之開、關)
3.把控制盒電源 ON,把營幕畫面切換到 [感應器效能]-SEN,
然後轉動風葉,出現的 % 必須超過 60 % 才可以
4.把 GV-1 開關設在 SW-E,轉速開關設在(IDLE UP) SW-F
5.GV-1 的設定:
主旋翼回轉數 RS1:1350
主旋翼回轉數 RS2:1700
主旋翼回轉數 RS3:1700
6.齒輪比(GRT)設定為9.80
7.回轉數表示(DISP)設定在 ROT 位置
8.Gvof 設定在 70% 的位置
9.動作範圍 (LMT) 也依序設定好
10.測試時記得把油門曲線歸零

楼主:
今天继续,经模友提醒,仔细的研究了下Bob White的装机视频,果然细致非凡,还可顺便练听力(纯正的美式发音!!)自己前期安装的基本正确,就是比人家粗糙不少,还有一些轴承胶没涂,不高兴拆了。
继续蛮干!!

发下工作台面

把发动机安装上去,调整风扇、发动机、启动轴在一直线上

下面是安装定速器,靠。麻烦的不行,又要定位,又要开孔,想当年亚拓的机器,两个螺丝一旋,就搞定了。国人聪明啊!!美国鬼子咋就不能学一学呢?

先挑好磁铁的方向,用AB胶粘在风扇上

下面就是装感应架子了,发现GV1的架子居然和OS91HZ不怎么配,要稍微磨掉一点,幸亏家里还有电磨,否则又要停工了。真是一个都不能少!!

磨好了

在中间磨一个小凹槽,否则会卡在发动机上

调整磁铁和感应头之间的距离,调整到最大97%,旋转风扇不能干涉!!

还要在风扇罩杯上开孔,搞了半天,麻烦的不行

把风扇罩装好,还是97%,总算是调整好了!!

在定速器感应架子上点无数螺丝胶,老天保佑不要移动才好

以上步骤搞了两个小时,靠!

下面装脚架,简单
先来个特写,脚架下面有根筋,脚掌上有个肉垫,不摔估计很难坏了。

完全装好了

脚架很高,比700要高出一截,按理说3D设计应该重心偏低才对啊。不解了!!

不过今天有个体会,老美用的材质真是狂好,在塑胶件上拧螺丝,你怎么用力几乎都不会滑牙,不像HIROBO的机器,稍微一用力就要你升级金属件。
美国人还是比较实在,机器价格大,就没准备去赚损耗件的钱,无论是轴承还是螺丝,无论塑胶件还是脚架,不摔的话寿命一定超级长。这点在商业运营上肯定不是个好策略,亚拓这点就聪明的多,机器4000块还送这送那,但是买回去没几趟就开始换这换那,其实价格还是上去了。德国佬就呆多了,机器搞得超级耐用,人家小心飞,又舍不得摔,结果一个零件都卖不出去,只好关门。嗨,悲哀啊!!

好了,发到这里,有时间接着装

网友:
Bob的教学是非常棒的,以前我看450的,现在正在看Lepton EX的, 而且Bob说话速度慢很清晰, 很有trainer的样子呵呵。

Hirobo的机器个人很喜欢,认为它的用料和质量比台湾货要高很多, 不过我没玩过欧美系的机子,以后有机会要体会一下(不过欧美实在没有什么好的3C机。。。。)

Hirobo的机子不错,可是一直都配垃圾泰国轴承(很多Hirobo机型都配这种垃圾,很容易wear out,不知道Hirobo 怎么想的),不知道Aurora配什么牌子轴承,要是配德国货就NB了。

楼主:
今天把机架的最后一个步骤——油箱给装好!
包装里的东西,果然比亚拓等机器复杂多了。连增压孔都要自己打!!

按照说明书,装好增压孔。然后再装上细油管,这段细油管是飞机附带的,居然是黑色,很粗糙的样子。而且很粗。
老规矩,在外面套上一圈油管防止滑脱。量好长度。

装好了,有一次用到了电磨,那根铜管要自己锯掉一截,工具不全还真不好装呢。

装好后的样子。

好了,经过几个晚上的努力,终于把机架部分安装完成了。因为帖子太长的缘故,接下来的部分将重新开贴。

期待:一步一步安装AURORA——尾波箱和旋翼头篇

网友C:
好看啊, 继续阿, 期待中

楼主(2009-08-21):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75327

网友D:
看得我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