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速度

楼主(2009-01-21):
大家觉得yt450最快的飞行速度有多少?就是从高空以30度倾角(和地面之间的夹角)往地面做俯冲时的速度能达到90吗?

网友:
粉身碎骨

网友:
肯定过100~

在天上你看着不快~其实速度很快的啊~!

网友:
应该没有吧。我想450最多60差不多了吧。

网友:
100绝对有了~!!!我用汽车跟过1/8越野 土路上能跑75多~!450明显要快多了~!!

网友:
哈哈哈哈,又一个经典的问题,仅次于"最高能飞多高'

网友:
要快还是很快的,肯定高过60

网友A:
我们知道直升机如果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顺风桨处会完全失效。那么可以计算一下450大致的速度。

如果以有效升力为桨的外三分之一处计算出桨的切线速度。转速设定在每分2500。这样计算出切线速度。顺风桨在飞机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就会完全失效。这样就计算出来了下面的失效速度为时速204.1公里/小时。这个只能说明你的450怎么都超不过这个速度。

2500转每分钟
桨mm外桨三分之一mm周长mm切线速度mm/每分钟完全失效速度km/h
325216.66666671360.6666673401666.667204.1

大概算一下,就是上面这样了。数值都是大约数字,只是做一个量的概念。希望高手能计算更加准确,请大家拍砖。谢谢。

网友:
楼上太用功了

楼上太用功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过有这么用功的.哈哈,表扬个,

网友:
只是大概凭感觉想了一下,我想应该有更多的因素牵扯在里面才比较科学,我这里只是胡乱的算算而已。

网友:
204.1km/h
有这么厉害?

网友:
百度找到一段文字

直升机的升力来自主旋翼,这个旋翼旋转角速度是一个未知量。根据作图分析可知,旋翼是一个倾斜的弓形面,在旋转过程中它的下底面会受到空气的阻力一,这个阻力会产生一个水平的阻力和垂直的分力,水平阻力可以通过面积、倾角和速度计算,可以由此求出升力的分力一。弓形面上下两侧有气流速度差,你可以先从速度求出这个弓形面的阻力,再从查表查出它的升阻比。将它受到的压力差和阻力合成,其中竖直分量是升力的分力二,水平分力是它的阻力分力二。将升力和阻力分别合成,然后将升力沿旋翼长度进行积分得出升力(刚才我们考虑的是只是机翼平动情况,这种情况只能描述旋翼在长度上的长度元的情况),将阻力和速度相乘再积分以得出发动机输出功率。
直升机的前飞,特别是平飞,是其最基本的一种飞行状态。直升机作为一种运输工具,主要依靠前飞来完成其作业任务。为了更好地了解有关直升机前飞时的飞行特点,从无侧滑的等速直线平飞人手,有关上升率Vy不为零的前飞(上升和下降)留在下一节介绍。 直升机的水平直线飞行简称平飞。平飞是直升机使用最多的飞行状态,旋翼的许多特点 在乎飞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直升机平飞的许多性能决定于旋翼的空气动力特性,因此需要首 先说明这种飞行状态下直升机的力和旋翼的需用功率。

平飞时力的平衡

相对于速度轴系平飞时,作用在直升机上的力主要有旋空拉力T,全机重力 G,机体的废阻力 X身及尾桨推力T尾。前飞时速度轴系选取的原则是: X铀指向飞行速度V方向; Y轴垂直于X轴向上为正,2轴按右手法则确定。保持直升机等速直线平飞的力的平衡条件

平飞时力的平衡

其中 Tl, T2, T3分别为旋翼拉力在 X, Y,Z三个方向的分量。 对于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由于尾桨轴线通常不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为保持侧向力矩 平衡,直升机稍带坡度角 r,故尾桨推力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y,T尾与T3方向不完全 一致,因为 y角很小,即cosr约等于1,故Z向力采用近似等号。

平飞需用功率及其随速度的变化

平飞时,飞行速度垂直分量Vv=0,旋翼在重力方向和Z方向均无位移,在这两个方向的分力不做功,此时旋翼的需用功率由 三部分组成:型阻功率——P型;诱导 功率——P诱;废阻功率——P废。其中第三项是旋翼拉力克服机身阻力所消 耗的功率。

从上图可以看出,旋翼拉力的 第二分力 T2可平衡机身阻力 X身。对旋翼而言,其分力T2在X轴方向以速度V作位移。显然旋翼必须做功,P =T2V或P废=X身V,而机身废阻X身 在机身相对水平面姿态变化不大的情况 下,其值近似与V的平方成正比,这样 废阻功
平飞需用功率随速度的变化

率P废就可以近似认为与平飞速 度的三次方成正比,

平飞时,诱导功率为P诱=TV,其中T为旋翼拉力, vl为诱导速度。当飞行重量不变 时,近似认为旋翼拉力不变,诱导速度271随平飞速度 V的增大而减小,因此平飞诱导功率 P诱随平飞速度V的变化如上图中细实线②所示。

平飞型阻功率尸型则与桨叶平均迎角有关。随平飞速度的增加其平均迎角变化不大。所以P型随乎飞速度V的变化不大,如图中虚线①所示。

图中的实线④为上述三项之和,即总的平飞需用功率P平需随平飞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它是一条马鞍形的曲线:小速度平飞时,废阻功率很小,但这时诱导功率很大,所以总的乎 飞需用功率仍然很大。但比悬停时要小些。在一定速度范围内,随着平飞速度的增加,由于 诱导功率急剧下降,而废阻功率的增量不大,因此总的平飞需用功率随乎飞速度的增加呈下 降趋势,但这种下降趋势随 V的增加逐渐减缓。速度继续增加则由于废阻功率随平飞速度 增加急剧增加。平飞需用功率随 V的增加在达到平飞需用功率的最低点后增加;总的平飞 需用功率随 V的变化则呈上升趋势,而且变得愈来愈明显。

直升机的后飞

相对气流不对称,引起挥舞及桨叶迎角的变化

直升机的侧飞

侧飞是直升机特有的又一种飞行状态,它与悬停、小速度垂直飞行及后飞 一起是实施某些特殊作业不可缺少的飞行性能。一般侧飞是在悬停基础上实施 的飞行状态。其特点是要多注意侧向力 的变化和平衡。由于直升机机体的侧向 投影面积很大,机体在侧飞时其空气动 力阻力特别大,因此直升机侧飞速度通 常很小。由于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侧 向受力是不对称的,因此左侧飞和右侧 飞受力各不相同。向后行桨叶一侧侧飞,旋翼拉力向后行桨叶一例的水平分量大于向前行桨叶一侧的尾桨推力,直 升机向后方向运动,会产生与水平分量反向的空气动力阻力Z。当侧力平衡时,水平分量等于尾桨推力与空气动力 阻力之和,能保持等速向后行桨叶一侧侧飞。向前行桨叶一例侧飞时,旋翼拉 力的水平分量小于尾桨推力,在剩余尾桨推力作用下,直升机向民桨推力方向一例运动,空气动力阻力与尾桨推力反向,当侧力平衡时,保持等速向前行桨叶一侧飞行。
参考资料:543297308 - 都司 六级

需要时间来研究。

网友:
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厉害了,只是随便算算,应该说怎么都达不到这个飞行速度。呵呵

楼主:
楼上的都太专业了,不过按8楼的说是肯定不能超过204,但是203也是超不过,60也是超不过,我就是想知道他确切的能达到多少,也不需要很精确,有个数量及就好,比如是3位数还是2位数,2位数的话80以上还是以下,呵呵

网友:
很简单,请您自己买个老鹰树,再加个空速感应器,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当然,您要是买的起F6测速仪之类的,那也是可以试试看的

再不然,找个好点的路段,找辆能跑到204左右的车车,跟一下,大概也能知道速度了

楼主:
204我觉得太夸张了,肯定不可能,再说如果侧车模的速度那可以开车没问题,如果侧飞机的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万一车跑的快一点看不到飞机就要炸鸡,并且不能稳定保证飞机和汽车之间完全静止,也就很难测出他的速度。

网友:
我感觉也就60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04我觉得太夸张了,肯定不可能,再说如果侧车模的速度那可以开车没问题,如果侧飞机的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万一车跑的快一点看不到飞机就要炸鸡,并且不能稳定保证飞机和汽车之间完全静 ...

技术稍微好点的可以做到!

楼主:
楼上说技术好一点的能到多少啊?

网友B:
450看着快是因为飞机小  你看苍蝇从你眼前而过是不是特别快? 而起飞的大客机是不是感觉很慢呢?  所以450的速度还是要靠仪器来测 简单的目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作为直升机而言  速度本身不会很快  世界最快的直升机时速好像是300多  黑鹰吧( 不对请纠正)   所以咱们的450应该在100以下  而我觉得正常平飞非俯冲的话  60-70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俯冲的没什么必要算  因为你要是从1000米高空冲下来 一定破200-300

楼主:
也不是说从很高的地方俯冲下来啊,就是对侧进行航线的时候,左右都要飞到较远和较高的地方,比如说飞到了左侧高点,掉头往右飞的时候,飞机自然是处在高点,自然往右手边飞的时候就会做略向下(和地面成25度角左右)的飞行,再加之可有较长的飞行距离(估计目视距离会在100以上),我是指得此时的速度,因为看油直这样飞时速度是非常快的,感觉远远超过了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看着快是因为飞机小  你看苍蝇从你眼前而过是不是特别快? 而起飞的大客机是不是感觉很慢呢?  所以450的速度还是要靠仪器来测 简单的目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作为直升机而言  速度本身不会很快  世界最快的直升机 ...

好像是英国的山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知道直升机如果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顺风桨处会完全失效。那么可以计算一下450大致的速度。

如果以有效升力为桨的外三分之一处计算出桨的切线速度。转速设定在每分2500。这样计算出切线速度。顺风桨在飞机达到 ...

小伙子学什么专业的?如果学电子专业,请联络我一下.谢谢!
QQ:599171154 苏州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学什么专业的?如果学电子专业,请联络我一下.谢谢!
QQ:599171154 苏州航模

呵呵 已经不再是小伙子那个年代了。

网友:
自打飞直机以来,已经有无数个人问我,飞机能飞多高。可是没一个人问能飞多快~~~~回答他们,我自己都嫌烦了~~~~~~

网友:
装个GPS上去测速度~           玩船船的测速度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看着快是因为飞机小  你看苍蝇从你眼前而过是不是特别快? 而起飞的大客机是不是感觉很慢呢?  所以450的速度还是要靠仪器来测 简单的目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作为直升机而言  速度本身不会很快  世界最快的直升机 ...

如果苍蝇和客机距离眼睛的距离一样,还会觉得苍蝇快吗?

楼主:
大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准确地说一下450速度啊,郁闷!!

楼主:
我觉得450速度应该能够上10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