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09-01-21):
為什么每次玩完一個起動后(立即夾好油管),拆掉排氣管,之合可以在排氣管中倒出大量的油(這些油看起來好新,不像廢油)???請問我的發動機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A: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全燃烧的蓖麻油吧

网友B:
收集一点,用火柴点一下看看能不能点着,如果点不着,即使颜色再鲜也是废油。
如果不是废油,就是发动机油气混合比没有调好。
如果是废油,就是油的问题,可能是放太久了。

网友C:
我的os50引擎也有这个问题,感觉挺麻烦的,每次都要拆排气管倒一倒,否则下次启动就启动器打滑启动不了,我用的是coolpower15%的油。不知其他模友是否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30%的,应该不是油的问题

网友D:
我用OS50和coolpower15%的油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放大半个月不飞,照样10秒内启动。感觉CP的润滑油超好,附着性很好,放大半个月的发动机附着的油膜都很均匀。
每次收工前我会把飞机竖起来,排气口朝下倒一倒排气管里积的油,我是怕排气管里生锈,不用拆排气管那么麻烦。而且我想这点油也不至于影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