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树杈轴用502和AB胶粘好了.

楼主(2009-01-21):
下午失手,把004的树杈轴给炸了。

本来准备订个新的,但是过年没几家卖。

一狠心用502粘了断面,又用AB胶包了外面。

居然可以用,感觉比没断之前还牢固。 惊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照片吧!

楼主:
没怕炸机时的照片,一会上个有胶水痕迹的树杈轴照片。

此帖目的是告诉大家,胶水是很管用的。

网友:
我的也是Y头断得厉害,上个图片学习学习!!

楼主:
上传图片

AB胶一定要包住断的地方。

我飞了半天了,没任何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断面也可直接用AB胶,强度比断面用502外包AB胶高

网友:
厉害 明天我也去买个AB胶来试试

网友:
上个胶的照片吧,我用的胶是黑色的,感觉不牢固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胶随便买个就行,我的是这样的。 估计也都差不多

网友:
万能的胶水!

网友C:
7楼朋友说的是直接用AB胶混合后用还是单用A胶或是B胶来粘断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朋友说的是直接用AB胶混合后用还是单用A胶或是B胶来粘断面,谢谢

这类胶都是要混合、调匀后使用的。只使用单个A或B是没用的,就象环氧树脂胶,不加乙二胺是不会固化的……

网友:
钢针+棉线(玻纤布更好)+AB胶
不过我的还么断过,每次都是脱出来。

网友:
我自己改的是    棉线+502   完了  包AB胶。

改装后强度很好。到现在大大小小炸来炸去的还没事

建议未雨绸缪,易损件都做好加强,再小心点飞。不会那么容易摔坏的

网友:
谢谢LFQC和各位朋友,祝各位新年快乐,个个爽飞,

楼主:
不幸的消息

粘好的地方今天还是被我飞断了。

还是要等过年去买新的了,再用鱼线一绑,浇点502算了。

网友:
不是吧,我还想买AB胶来修一下我的一个这个情况的YY,那些JS把这个抬得好高的价格,还不如买个空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