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09-01-21):
首先
我要向奋斗在自制坦克等模型第一线的广大模型爱好者 拜个早年

祝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合家欢乐 马到成功 [好像有点老套]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模型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早日把中国的模型事业 推向世界的最高峰

楼主:
我准备 等春节过后购买遥控设备和电机蓄电池等用在我的1:8模型坦克上

电机我想选用和大禹的坦克类似的250W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 两台电机分别驱动左右两侧履带

这种电机 的调速器 我准备自制或者用电动自行车现成的调速器改装一下变成可双向驱动的调速器

我想问的是 从遥控接收机输出的是信号 如何 和我的调速器进行 连接 以及联动等

我在网上寻找的资料好像是说遥控接收机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如果我的调速器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 [比如说从0V  ~~   10V对应调速器输出电压从0V达到最高值如+24V,]

如果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连接一个舵机 往前推 舵机 向左转 往后推 舵机向右转 推多推少改变的是脉冲的波形 [详细请看:http://hi.baidu.com/yu5315461/bl ... 4b694742a9ad7a.html]
我想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或者一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一个通道控制左转右转
如果把接收机连接到调速器上 中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进行数字模拟量的转换?混控器又是什么东西,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么??
或者我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
好白啊,。花眼了啊

楼主:
自己顶上去

楼主:
一天顶一次 直到·#¥#%¥%……%·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 等春节过后购买遥控设备和电机蓄电池等用在我的1:8模型坦克上

电机我想选用和大禹的坦克类似的250W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 两台电机分别驱动左右两侧履带

这种电机 的调速器 我准备自制或者用电动自行车现 ...

我来告诉你吧。
接收机和电调中间只要导线连接即可,不需要其它东西!
比例遥控的信号就是周期20mS脉宽1.5mS的矩形方波,改变操纵杆的角度方波的宽度会对应发生变化,范围是1~2mS,1.5mS对应的是中立位。
电调输入的就是这个信号,脉冲从1.5减小到1或增大到2分别对应电机的两个转向和速度。
就这些东西,该怎么配置自己考虑吧。

网友:
呵呵。。你能问这样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自己制作了,单向和双向电调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硬件结构到软件程序都不一样,双向电调的MOS管子数量至少是单向的4倍,控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12V以上属于高压电调,还要注意抗干扰。至于信号格式和混控方式,那就更专业了,建议你还是别搞了,因为首先你必须是电子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