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组装问题

楼主(2009-01-21):
请教模友充电
电池
组中说的3s2p,3s代表3节窜联,那么2p代表什么呢,导电线跟电池的正负级能用一般的电锡焊焊吗,还是有专门焊电池的电焊?请多指教!!!

网友A:
P代表并联,3S2P就是3S的锂电2片并联。3S2S是3s锂电串联。

网友B:
2p 2节并联 。
3S1P 3串1并。 3S2P 3串2并
一般电芯出厂都点焊了的 ,可以直接用电烙铁焊接。
如果没有点焊 那你只有另想办法 。

网友C:
3S1P 3串1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并的怎么来,一般的都是3s电池啊,1p哪来的啊.请教一下. 3S2P 3串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