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6i +ar6100如何使用在esky lama v3上

楼主(2009-01-21):
请问dx6i 如何使用在esky lama v3上
dx6i是2.4G 的,不是换晶体就可以和esky lama v3通用的,我看到v3的4合1 接收机是 接收板和混控板组成的!能不能把dx6i的接收机ar6100和lama v3的 4 合 1混控·部分连接,这样用dx6i的控操作lama v3感觉肯定好多了~!!以下是4 合 1 机的图

.

网友A:
找两条舵机延长线,把接舵机的那头的外壳切掉一部分,露出针脚插到最后一张图的3针插座里,另一头插到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条舵机延长线,把接舵机的那头的外壳切掉一部分,露出针脚插到最后一张图的3针插座里,另一头插到接收机上

是把,ar6100接收机上的 哪两个通道接到 混控板上呢? lama 不是四通道的么?兄弟无知,请详解~!!!

楼主:
哦,是不是这样,把lama的两个舵机连接ar6100  1、2通道(日本手) 分别控制 左右 和 前后 ,把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分别通过舵机延长线连接到最后一张图(混控板)上,对么???混控板的+-极是怎么接的?不会像雷鸟的板子一样,全是打乱的吧~!!!!

网友:
原机接收:CH1是接机身左侧舵机(前后);CH2接右侧舵机(侧飞);CH3油门;CH4方向
和FUTABA的定义一样,你的控你就试一下

网友A:
其实象这样换遥控设备对LAMA的飞行品质来讲也没什么改进。
除了可以调整油门曲线、D/R比率,其它没什么好调的了,尾巴还是照样在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象这样换遥控设备对LAMA的飞行品质来讲也没什么改进。
除了可以调整油门曲线、D/R比率,其它没什么好调的了,尾巴还是照样在摆。。。

呵呵,我是比较注重手感了,不能让咱的好控在家里休息啊,esky 的0404 和 dx6i手感还是错很远的把。。。。而且调舵量等调整的时候dx6i方便许多,再有是2.4G 稳定,还有我也是看了论坛里兄弟写的文章,很受启发:
启用控的高级功能 把lama飞到极致 及 测试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2690&extra=page%3D5

网友(2009-02-24):
我也考虑用2.4控004和quark,期待楼主成功上图啊~

网友:
lama的关键问题是那个该死的电机和不怎么样的陀螺。换控基本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