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09-01-21):
台湾PROLUX 新款全功能五合一充电器(PROLUX  1863)
)
特点:
1、12V 和220V输入,省去配一个电源开关2、支持镍镉、镍氢、锂电池、铅酸并支持最新的锂铁电池。3、内建系统温度侦测保护以及外部电池温度感应器(需另配感应器)4、內建有大型冷卻風扇,轻松放电。5、充满自停。
*規格 :
輸入電源 : AC 110V&230V / DC 11~18V                  電池種類 : 鎳鎘Ni-Cd / 鎳氫Ni-MH / 鋰電池Li-Po / 鋰鐵電池LiFePo / 鉛酸Pb
電池數目 : Ni-Cd / Ni-MH _ 1~14顆(1.2~16.8V)Li-Po _ 1~6顆(3.7~22.2V)LiFePo _ 1~6顆(3.2~19.2V)Pb _ 2V,6V,12V
充電電流 : 0.1A ~ 5.0A (調整比率一格0.1A)             放電電流 : 0.1A ~ 2.0A (調整比率一格0.1A)
充電容量保護範圍 : 1~9900mAH                             充電時間保護設定 : 10~720min or OFF(關閉)
慢充電流設定 : 0.05~0.2A or OFF(關閉)                 充電飽和靈敏度(-ΔV) : 0~15mV
*特點功能 :
1.超大功能微晶片16位元控制器2.交直流兩種皆可使用,且直流電源可設定低電壓10~11V3.大型兩行矩陣排列顯示型液晶螢幕並可調量度4.交流、直流電源線皆可分離式5.萬用輸出端6.內建Li-Po / LiFePo平衡充之連接端7.可設定10種聲響控制並可調音量或靜音
8.內建系統溫度偵測保護以及外部電池溫度感應器(另行購買No.2714)9.內建有大型冷卻風扇10.電路有輸入及輸出之反向保護
11.充放電參數均有記憶功能12.全機殼為鋁合金之新一代充電器,小型輕量易攜帶

价格淘宝上说成660元,有没的人用过的,说哈怎么样,有没的同等价位好的推荐!!!!
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都大同小异,稍微看得上眼的,就卖不少钱,要是再有些保障的就价格不菲。
搞的连山寨的都跟着涨价。只要没有须标成分,选择自己想要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参数看上去还不错,大陆外的电子产品就是要看质量,如果出问题没办法修的话也挺麻烦的.

网友:
跟m6功能一样,全套比它还便宜呢?

网友:
看外壳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精度如何啊

网友:
如果不着急的话等等x6新版。x6 plus
功能的确很强。精度也比以前版本高。
我用普通模式充3s.全在4.20x.很值得期待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继续说说撒

网友:
充A123的话5A太小了

楼主:
我就是想买来充镍氢、锂电池、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