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我呀···

楼主(2009-01-21):
我要买个油动固定以,请问除了陀机·
遥控器
(又接受)·
发动机
·点火套装·一只空机还要什么?(急呀)

网友A:
遥控器
接收机
舵机
接收电
发动机
火头
点火器
启动机
十字火头扳手
加油泵
油
飞机总成

网友B:
点火器 [可以自己做] ,十字火头扳手 [可以找大小合适的套桶扳手用] ,加油泵 [做一个很简单], 甲醇 [用自配的,很简单,论坛有很多配方和使用方式} 哈哈,再高手点飞机也自己做,买轻木来{淘宝},论坛图纸也很多,40级以下的就不用买启动机了,用手拨拨就好了,40上的用摩托车的电启动,90上的用桑车的启动机改,成本不比买现成的便宜多少,但是DIY也有很大的乐趣,祝你也能其乐无穷

网友C:
遥控器
接收机
舵机
接收电
发动机
火头
点火器
启动机
十字火头扳手
加油泵
油
飞机总成------还有------浆、浆罩、油管(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