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B21RS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22):
请大家帮帮忙
我有一台CMB21RS
出现断曲轴的现象断了三跟(都是断了连杆销)
油是用过TOP 25% 跟TOP 15% 也用过无名社的25%跟自配的15%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安装上的问题应该没有`
`变速座没有卡
有个问题就是.水冷很好``
每次上水机器缸顶摸下去不感觉烫.会不会是机器热不起来
不会是贫油(每次看火头都好好的)

网友A:
断了三根曲轴。的确是机有问题。如果说cmb厂质量有问题.似乎说不通.问题可能是曲轴运转振动过大做成.可检查轴承或滚针的磨损.连杆是否歪曲.如果机器改过.做成.那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了三根曲轴。的确是机有问题。如果说cmb厂质量有问题.似乎说不通.问题可能是曲轴运转振动过大做成.可检查轴承或滚针的磨损.连杆是否歪曲.如果机器改过.做成.那就无话可说了.

机器没有改过```而且大小轴承换过新的也还是一样``
连杆就没有看过````
`

楼主:
不过我买了一台很新的CMB21RS  ,.想换旧C筒跟活塞下去试一下```连杆就用新的`

楼主:
今天拆开来``发现活塞销有点虚位``
小轴承跟机器的不是很紧.
可能换轴承的时候弄宽了`
基本上机器就是在有这些问题```

网友:
CMB建议使用CP车用油 高润滑 或者船专用油  飞机油润滑低

楼主:
油基本我都是用专用油``TOP15%的只是用了半桶
还有自己配的
其他都是船专用油咯``

楼主:
系咯``我的机器换过化油器``OS的60L

网友:
你这种坏法估计不是油的问题,应该是淬火的问题。

楼主:
淬火
是什么意思啊``???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淬火
quenching
将金属工件加热到某一适当温度并保持一段时间,随即浸入淬冷介质中快速冷却的金属热处理工艺。常用的淬冷介质有盐水、水、矿物油、空气等。淬火可以提高金属工件的硬度及耐磨性,因而广泛用于各种工、模、量具及要求表面耐磨的零件(如齿轮、轧辊、渗碳零件等)。通过淬火与不同温度的回火配合,可以大幅度提高金属的强度、韧性及疲劳强度,并可获得这些性能之间的配合(综合机械性能)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另外淬火还可使一些特殊性能的钢获得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能,如淬火使永磁钢增强其铁磁性、不锈钢提高其耐蚀性等。淬火工艺主要用于钢件。常用的钢在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时,原有在室温下的组织将全部或大部转变为奥氏体。随后将钢浸入水或油中快速冷却,奥氏体即转变为马氏体。与钢中其他组织相比,马氏体硬度最高。钢淬火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它的组织全部或大部转变为马氏体,获得高硬度,然后在适当温度下回火,使工件具有预期的性能。淬火时的快速冷却会使工件内部产生内应力,当其大到一定程度时工件便会发生扭曲变形甚至开裂。为此必须选择合适的冷却方法。根据冷却方法,淬火工艺分为单液淬火、双介质淬火、马氏体分级淬火和贝氏体等温淬火4类。

楼主:
对于我的机器是淬火..我感觉不会是咯```因为淬火是当机器热的时候突然泡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有一次玩过```没有熄过火``下了水第三次就是断了```也感觉到很无奈``
就是说泡到水``先冷缺的也不是曲轴而是机器的外壳``当温度传到曲轴的那跟销的部位``温度应该很迟才到的咯```

网友:
老賈是說....曲軸出廠時候淬火是否充足.是否達到足夠強度..的意思吧.
而且曲軸在工作的時候溫度不太高.

楼主:
甘就系话厂家质量问题```我觉得吾系出厂问题咯``
有乜可能三条都是``而我朋友同一样的机器,,他的就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油料!
要用船专用油

楼主:
转自HKMTA BOBO的解释``大家参考一下吧``

引擎需要适合的工作温度
我个人的标准是船高速收回来时(不是慢慢收)
缸盖是热得不能用手拿握
CMB是小型工厂, CMB的热处理工艺一向不够好
CMB21LS的曲轴柄挺硬的, 磨损比较慢,
部分会断的曲轴应该是淬火以后回火不足,所以比较脆
以前用绿顶CMB21LS的时候也断过几根区轴
所以接下来我改用的PICCO的曲轴
PICCO的曲轴也会断, 不过耐长时间一点,而且PICCO曲轴装到CMB21LS以后, 进气角比原厂更合适
CMB21Vavola的结构跟RS不一样, 没有这个问题,很耐用
所以CMB出了Vavola以后我只用Vavola
补充一下
在低于合适工作温度的情况下, 气缸膨胀不足, 导致额外的磨损与内部负载

网友C:
明仔!

講明就要去買的地方要CMB廄家換回好的就成了,是三條啊!!!(廄方沒理不知這事的,包括代理.)
至於改用什庅什庅配件是後話(改了壞了其它东西廠方会赔嗎?)
1)本身你改了化油器口徑是大了原廠的多少?
2)你的油料內润滑油比例是多少?
3)连杆是一起动就断的或是跑了一会才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講明就要去買的地方要CMB廄家換回好的就成了,是三條啊!!!(廄方沒理不知這事的,包括代理.)

至於改用什庅什庅配件是後話(改了壞了其它东西廠方会赔嗎?)

1)本身你改了化油器口徑是大了原廠的多少?

2)你的油料內润滑油 ...

有没有得换啊..应该吾得吧```化油器改后10MM  比原来的大1MM
润滑油的成份``就是TOP的船用油
连杆销是跑几次才断```不是一下水就断```

网友:
明仔!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得换啊..应该吾得吧```化油器改后10MM  比原来的大1MM
润滑油的成份``就是TOP的船用油
连杆销是跑几次才断```不是一下水就断```

有冇得換就耍看代理的良心和售後服務了
1)一般來説化油器不是越大越好的!(由是用在減速箱上,使轉速超出了廠家使用的安全範围以内)
2)'TOP船油我用過,本身滑油質量不好,(一般我用新牌子的油料都会加上5%模型專用润滑油去试用的!"先小人後君子",)油针先放大一点!試用幾分钟後上水看火头和感覺一下机器温道再作调整油針,
3)跑減速箱的船机器是很怕大浪和碰撞的影响,(大浪会使机器空跳時超轉速/碰撞時軸丞壳和,滚珠受压有机会破裂,而影响曲軸連柄!
以上祇是个人分析

楼主:
我用的TOP 油也是加润滑油下去跑的啊``上次在你那里买的那钟``
良心这两个字很难说`我想没那么好的良心吧````

网友:
说真的!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OP 油也是加润滑油下去跑的啊``上次在你那里买的那钟``
良心这两个字很难说`我想没那么好的良心吧````

很多都是沒良心的,
改用一些越野引擎還耐用呢,扭力又充足,浆又可用大一点,加減速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