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岛FPV

楼主(2009-01-22):
还是长沙月亮岛,不过这次是环岛飞行了,还是用翼龙飞的,高度应有500-600米,半径4KM左右,飞行时间20分钟.天空有雾,画面有点灰,没装编辑软件,没加音乐进去,不好意思....

网友:
不错啊,很有感觉~ LZ晒晒设备?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啊 半径能达4KM?

网友:
半径4km, 则周长等于 2x3.14x4=24km左右,如果20分钟飞行24km,则翼龙的时速至少为每小时72km, 哦,翼龙的最快俯冲时速也不过如此,一般平飞速度为35-50,因此得出结论,没有完全环岛飞行,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上的可能忽略了高度
算上高度500~600的话 周长就没有24KM咯

楼主:
晕,这岛很窄的,,,,,

网友:
天天爽飞啊

网友:
飞得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