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桨EP200+GU365 狂躁过度

楼主(2009-01-22):
很不好飞。
不抖舵,也没有因为震动大影响GU-365。

能找到原因吗?

能找到原因吗?

网友:
那这个不会只能静态展示把。。。

楼主:
动态的时候根本看不清哪里有问题

就要在静态的时候找问题啊。

网友:
1.
可以試試把一塊10﹣20g的錢幣貼在GU365上,有減震的作用
200的震動比較高頻,肉眼會看不見
2.
CCPM伺服器不能用微調,一家要調推桿的長度,令水平盤水平

楼主:
我觉得不是GU-365的问题

而是机械调整问题

按道理十字盘和大桨的相位差应该是90度。而这个悬翼头好像误差比较大

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网友A:
不用找原因了,习惯了就好了,如果你调整不了它,你就只有去适应它!!  xx的名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原因了,习惯了就好了,如果你调整不了它,你就只有去适应它!!  xx的名言

嘿嘿,7分调3分飞啊。今天调了相位角后好飞多了

网友:
不好意思问一下:何为“相位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舵机臂水平的时候 大桨角度也应该是0度 此时相位器臂的角度应该跟主轴成90度

楼主:
小莎弥解释很专业

原来目测误差大概有3度。调整好了以后算很好飞了,不用频繁的修正。但离平衡仪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GU365只是相当于保持姿态,不能自动调整副翼和俯仰到水平方向。

网友:
我至今还没有装,我装的时候肯定要请教LZ,好贴!!

楼主:
楼上客气了

共同探讨了

网友:
继续帮顶!!!!!!我继续学习

网友:
我是新手,炸机N多次,后在火星先生这里买了好些配件,并在他指点下,慢慢悟出调机的的心得。你的机子我很喜欢,看看能出个价吗,请联系我:xushg@hotmail.com   13076025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