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什么起飞方式?

楼主(2009-01-22):
我喜欢让飞机在地面快速滑跑到很高速度,再缓慢让飞机爬升(理想状态,还没有几次真正实现过),特别不喜欢手抛起飞,虽然据说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A:
我是地面滑跑到高速然后起飞。

网友B:
手抛 因为是草地

网友C:
有场地飞YAK54 30E就滑跑,然后拉起,然后垂直上升,和J10在珠海的差不多,呵呵
没场地就飞板机,从手上垂直起飞

网友D:
喜欢手抛

网友E:
我是后三点的练习机.
慢慢推油门, 加速, 让飞机动起来.
然后, 再加油, 抬起机尾.
再加油, 达到我理想中的速度, 这时油门已经 3/4 左右了.
然后, 拉一下杆, 回中. 飞机就离地了.
控制好升降舵, 并用副翼修正姿态, 让飞机以一个小角度稳定爬升.
飞到10多米高度的时候, 就算完工了.
再就开始做动作啦.

网友F:
什么场地都是手抛

网友G:
场地好就滑跑~不好的就手抛

网友H(2009-05-17):
自己一个人飞的,手抛有点怕怕

网友I:
场地好就滑跑,不好就手抛

网友J:
 小机还是手抛起飞。

网友K:
基本上都是减油门滑跑,前机轮离地后再缓慢加油门,直到离地,然后最大油门爬升.

网友L:
没场地,只有手投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