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机的震动问题

楼主(2009-01-22):
450se v2机身有间歇性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经检查了旋翼头的全部螺丝,球头灵活,平衡杆距离,大桨静动平衡OK且高速几乎没有双桨,皮带和尾传动组也正常。起初怀疑是干扰,把接受天线绕到了尾撑上。大家帮想想办法吧。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 很奇怪 像有频率似的 几秒抖一次 几秒抖一次 你检查下各个舵机的中立点

网友C:
.
"把接受天线绕到了尾撑上。"
你尾撑是碳纤维的吗?碳纤维可是导电的。

网友D:
建议LZ检查下电机轴承

网友E:
楼主首先排查先尾巴的是否有问题,主轴,横轴和皮带也要检查,再检查下你的大尺盘的单项轴承和轴承座,如果手里有备件换上新的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浆不行.虽然你做了平衡但是浆如果不够硬的话也会抖.
你可以先试一下.在抖的时候开3D,如果开了3D在正常情况下不抖的话就是浆的问题了.

楼主:
尾巴尾巴前几天刚换了总成,没有问题.换完主轴照旧抖,
取下单项轴承和轴承座,发现有点松,往紧敲了后,稍微好转。
间歇时间变长,抖动幅度变小。应该是这里的毛病了。
感谢回帖帮忙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