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b原装的电池需要热身才能飞!

楼主(2009-01-22):
电池飞有20-30个起落 刚出的问题
        充满电后 推油门 动力严重不足 飞机顺时针摆动 不到1分钟 油门推倒最大 飞机也不离地了 让它继续转2分钟左右 收油 电池微热 然后再加油门就正常飞了 能飞3分钟左右就不行了 是不是电池报废了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聚合物怕冷倒是真的

网友A:
哈哈LZ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我的GL450S也是这样 LZ你检查下你的螺距是否正确 以前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好像螺距调正确后就好了  不过GL的电调是有这种问题的 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
温度低,要注意电池的保养哦
飞前热热

网友:
我以前买到过一个山寨电池,就是这种状况,才用了20多次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LZ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我的GL450S也是这样 LZ你检查下你的螺距是否正确 以前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好像螺距调正确后就好了  不过GL的电调是有这种问题的 和电池没关系

不会吧 刚出现的问题 期间也没调过机 换另外一块电池就很正常了

网友B:
楼上飞的时候温度是几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飞的时候温度是几度啊?

环境温度吗? 10度以上

网友:
那不该啊,我这里5度左右,还是没有你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