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革尾电机的命

楼主(2009-01-22):
esky004也好,华科尔4#3也好,好多机型都存在尾电机短命的问题,模友们不得不花钱去买厂家价格高质量次的电机,确实让大家不爽!有钱的打主意换无刷,但是也并不容易成功。有的换尾升级套件,如老知青,有的动手改传动系统,如黑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才飞半月的4#3,今天尾电机也坏了,拆开看,还是意料中的,细如发丝的银刷磨断了。微型马达的短命是没法的事情,因为太小及制作成本原因难以装碳刷,所以我们不得不常换尾电机。但是,如此浪费又多不环保啊!(穷人只好这样讲)今天急了,决定改造尾马达!不然从订货到到手十天半月也飞不成!把塑料底盖撬开,在中心打一个孔,然后把外面平的那面向内让电机接触碳刷的部分露在外面,再切一圈塑料笔套套装在马达外面,略高一些。找来一片开关铜片剪成型,用ab胶沾好。外露有刷型马达就这样发明了!这样马达方便维修,因为胶没干,明天再发试机图。图

网友:
再来几张细节吧3

网友:
期待,我雷鸟也是尾电老坏

网友:
看不懂捏~~~~~~~~

网友:
关注全程细节照片教材。

网友:
开玩笑啊?你是在用 铜刷做整个轴的支撑啊? 那么轴的 纵向力或者说定位你怎么定位啊 这电机不得把轴逛出来啊

网友:
留意成果中

楼主:
试机成功,但是还有问题

也许因为铜片接触不好,能转动,不能锁尾,图片也因为软件试用期满不能缩小上传,我想找不到微型碳刷就很麻烦,4#3尾电机直径才6mm,太小了,我老花眼镜加放大镜很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004也好,华科尔4#3也好,好多机型都存在尾电机短命的问题,模友们不得不花钱去买厂家价格高质量次的电机,确实让大家不爽!有钱的打主意换无刷,但是也并不容易成功。有的换尾升级套件,如老知青,有的动手改传 ...

建议您用氯化铜和B1铅笔芯DIY碳刷来修理。具体的做法是:将笔芯通上5V左右的直流电后浸没在氯化铜溶液中,接负极的笔芯便会电镀上一层铜。接下来,您就可以取出镀了铜的笔芯用水清洗、切割成合适的大小后,焊接在电刷上。
氯化铜在油漆店或化工原料商店有卖。
电镀的时候,电流越小,镀上去的铜越致密!

网友:
樓上的高人,膜拜膜拜~~

网友A:
我发现LFQC肯定是个百事通啊,感觉你太强了

楼主:
第二次修改

第一次做的铜片太粗糙,我又找到一老旧电机的铜刷,修剪后第二次安装,因为太小只有ab胶沾,明天看效果。黑人老兄的办法高,可是我老花眼做不了啊,4#3尾马达直径才6mm!我做的铜刷出口大气就不见了。现在是不服老不行啊!
  还有谁知道用Google的picasa3相片软件修改数码相片啊,指教一下!没法上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的铜片太粗糙,我又找到一老旧电机的铜刷,修剪后第二次安装,因为太小只有ab胶沾,明天看效果。黑人老兄的办法高,可是我老花眼做不了啊,4#3尾马达直径才6mm!我做的铜刷出口大气就不见了。现在是不服老不行 ...

       为了您看得省力些,我将字号选得大些
       建议您买一个带放大镜的工作灯!放大倍数最大的好象有10倍的,外型是两节金属方管的、能随意弯曲,镜片的面积只比人脸小一些……
        将电路板或细小的零件用把医用的止血钳夹住,再将钳子固定在什么东西上,调整放大镜于合适的位子后,您就可以解放出双手来操作焊接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LFQC肯定是个百事通啊,感觉你太强了

过奖啦!
主要是我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与机电有关的缘故……还有我的年龄,45啦!再不抓紧时间玩,就象LZ那样,想玩都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网友:
几年前就用的N30碳刷马达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几年前的拆机N30,5元一个,可以飞行10小时(短的5小时长的20小时),现在怎么没有人提起了。
什么尾马达的问题,我认为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回来试试看氯化铜电镀碳刷那个,听起来挺好玩的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来试试看氯化铜电镀碳刷那个,听起来挺好玩的还

记住:镀的时候电流越小,镀层越致密、越牢固、光洁度越高、时间长镀层厚!
还有,请用根紫铜棒接正极。这样,氯化铜溶液里的铜离子就会被消耗得少些——铜棒上的铜会变成铜离子补充进溶液里。千万别用其它金属做正极哦!碳棒到是可以用的。
其它会生锈的东西也可以自己电镀哦!

楼主:
谢谢黑人好建议!

看来一定得搞一套你说的放大镜设备。

楼主:
这次革命并未成功,但是有一些心得。底盖打孔要精准 ,铜刷一定要两点接触,我目力不及,难办到。如能有微型碳刷就完美了。而且要水平90度方向,不能像我第一次同心方向。这次虽然不能实用,但也成功转动,证明构思是正确的。倘若厂家能接受改变,生产可拆换的电刷后尾盖,实用性是非常大的,微型马达的寿命将增加很多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发图64708

老人家:新年好!
您是哪里人士啊!若离得近的话,真心希望:我能帮得上您!

楼主:
我们距离可不近,分隔南北半球。我是成都人,移民澳洲十多年了,现在人也老啦干不动啦,在家玩玩飞机混时间。你很聪明,又肯动手,前途大大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距离可不近,分隔南北半球。我是成都人,移民澳洲十多年了,现在人也老啦干不动啦,在家玩玩飞机混时间。你很聪明,又肯动手,前途大大的呀!

谢谢前辈的夸奖!我会努力的,决不辜负您的期望!同时,祝愿前辈身体康健!那跳动着的是颗年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