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调乱了,怎办?

楼主(2009-01-22):
新手。螺距现在最大好像就能跳到+2度。最小弄到好像-10几度了。天地飞6控。螺距钮A 和 B好像拧乱了。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全部回零,然后从头调起

网友:
T-6C调螺距要从油门最高点开始调!  油门推到最高调最高的螺距(X度自己看着办)~~~~然后拉油门到中点~~~在调中油门合适的螺距~~~~在到最低点(0  到— XX度)

网友:
简单点~~就调最大油门的螺距~跟零油门的螺距~TDF的油门曲线默认是经典的那种~~~`

楼主:
还是调不好。怎样回0呢?

楼主:
感谢下面的作者。
新手装机-螺距调整篇
新手装450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呢,螺距!为此我特别写这篇文章给那些刚入门的朋友,希望能帮到你们。这里以FUTABA遥控为例,JR的基本一致。
螺距设定步骤如下:
前提条件各通道动作正常。
1.遥控所有通道中点微调(SUB TRIM)和微调(TRIM)全部归零。SWASH AFT 各通道都是50%,副翼,升降,螺距PITCH.(或者遥控默认的值)
2.将十字盘驱动舵机的3个摇臂全部拆下,舵臂固定螺丝放好。
3.设定(油门锁定模式)THRO HOLD PITCH为0,25,50,75,100。
4.拔去2条电机线插头,妥善固定。
5.打开遥控切换到THRO HOLD模式。
6.接通飞机电源。
7.将油门推到中点50%的位置。
8.插入舵臂,令舵臂尽量与机身水平,不能水平的时候请选择一个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入舵臂。
9.遥控进入SUB TRIM(中点微调)菜单,微调各通道令舵臂水平。然后装上十字盘连杆。
10.观察十字盘与机身是否水平,如果歪斜,调整连杆长度,令十字盘水平。
11.推动油门摇杆,观察十字盘上下行程。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如果发现上下行程不一致,就需要调整3条舵机的连杆长度令上下行程基本一致,也就是上下的间隙基本一致。如果发现行程不够可以增加SWASH AFT 里面的PITCH的值,过大则减少。
12.进入SWASH 菜单调整螺距PITCH值,油门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的上沿。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留0.1-0.3mm间隙.
13.将油门摇杆置最大,量大桨的螺距.然后将油门放最低,测量螺距,最大要有12°,最小要有-12°.如果发现最大有14°,最小只有-10,°请调整D连杆长度.D连杆越长,正螺距越大,反之亦然.将D连杆缩短2圈,基本上D连杆一圈,螺距变化1度.然后在测量最大,最小螺距是否+-12度.
14.油门摇杆置中,检查中点螺距是否为0°,通常+-1°的偏差可以不调整.
15,螺距机械调整部分基本完成.
正常模式的螺距调整.
1.切换遥控到NORMAL模式.并切换到NORMAL PITCH 菜单.
2.将油门摇杆放最低,调整螺距曲线的第一点,用螺距尺检查大桨的螺距要为-2°.
3.油门摇杆置中,调整螺距曲线的中点,令螺距为4-5°.
4.油门摇杆最大,调整螺距曲线的最大点,令螺距为9°.然后微调中间点,令螺距曲线平滑.
5.完成.
特技模式下的PITCH调整。
和HOLD基本一致,为一直线。0,25,50,75,100即可。
十字盘动作量调整:
螺距调整完成后可以调整十字盘副翼和俯仰通道的值令十字盘的动作量最大而不干涉其他部位。
请在HOLD模式下调整,进入SWASH AFT菜单。
副翼调整应在油门最小和最大的时候调整,通常不能令舵机过载吱吱叫即可,另外也要看最大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心的眼睛轴承有无明显上升或下降,通常在十字盘不上下的情况下取最大值,也要满足舵机无过载,副翼框不能碰大桨夹的条件。俯仰动作量的调整和副翼一致。
未完待续...

网友:
感谢楼主贴的资料。

楼主:
还是没弄好。
天地飞FT06-C是6通道CCPM遥控器,它是专门为直升机而开发的新一代高性能普及型遥控器,适用于采用CCPM斜盘的直升机。下面我们就教大家进行初始设置。

  首先确定你的直升机采用的是CCPM斜盘,判断的依据是:斜盘的上/下(螺距)、左/右、前/后移动是由3个舵机协同推动完成的。而非CCPM斜盘的直升机,由是由两个舵机来完成左/右、前/后移动的,螺距的调节是由一个额外的舵机完成的。

  在组装的初始状态下,舵机不要安装摇臂或摇臂不要和斜盘连接。如果是电直,为安全起见,在调试完成之前禁止把电调连接到马达上。现在就检查马达的三根粗线是否连接在电调上,如果是请先断开。接下来把FT06-C发射机上右下角的DIP开关上编号是3的开关拨向上面,即解除锁定(UNLOCK)。

STEP 1: 检查斜盘的位移的正确性并调整

  推动CCPM斜盘的舵机有3个,分别应连接在第1、2、6通道上,具体的舵机对应的通道数没有定式,必须依据实际的直升机结构和舵机设计时的转动方向来进行灵活设置。对此,可采用逐步实验、逐步调整的方法。

  首先把3个舵机随意连接在1、2、6通道上,打发射机副翼摇杆,观察斜盘是否左右倾斜,如果是,由舵机的连接是正确的;再打升降舵,观察舵机的倾斜是否正常,如果是,则舵机的连接正确。如果不是,则需要通过调整舵机的连接通道和设置舵机反向开关进行重新设置。直到调整为以下状态:

  打副翼时:斜盘左右倾方向正常(即副翼摇杆打左,斜盘左倾;打右,斜盘右倾)
  打升降时:斜盘前后倾方向正常(即升降摇杆打前,斜盘前倾;打后,斜盘后倾)
  推油门时:斜盘上下移动方向正常(即推油门时,螺距变大;收油门时,螺距变小)

STEP 2: 设置舵机摇臂的正确舵角

  经过以上调整,舵机对应安装在了正确的通道上,同时对遥控器的响应也是正确的。接下来,要把舵机摇臂和斜盘连接起来,使其真正对斜盘加以控制。在进行这一步操作前,请先按以下方法逐一进行:

  首先用手上下移动斜盘,观察行程是否足够和正常,即:行程最大时,螺距为10度或11度;行程最小时,螺距为-10度或-11度;行程在中点时,螺距为0度。如果不是这样,则先调整旋翼头的机构(如关键连杆长度等),使之符合该要求。

  打开FT06-C遥控器,把IDEL-UP开关往内拨,即进入3D飞行模式。把油门摇杆放在中点上,然后调节HDV ADJ旋钮,使螺距为零度。现在把舵机摇臂连接在斜盘上,此时,摇臂应与水平面呈90度,通过调整连杆长度,使之最终达到以下状态:

  1.舵机摇臂和水平面呈90度
  2.斜盘应在螺距总行程的中点
  3.当前螺距应为0度

STEP 3: 设置螺距行程和油门行程

  经过以上设置,机械结构和电子部件已经处于了正确的工作模式下,但是螺距仍然可能不正确,需要再采取以下操作来完成最终的设置。

  把IDEL-UP开关往内拨使之进入3D飞行模式。把油门推到最高,调节PIT ADJ旋钮,使螺距处于9至11度之间(此度数决定了最大螺距,通常设置为10,也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设置最大螺距)。将油门放在中位,调节HDV ADJ旋钮,使螺距为0度。将IDEL-UP开关往外拨,进入普通飞行模式,把油门收到最小,再调节HDV ADJ旋钮,使螺距为-2度。通过以上设置,普通飞行模式和3D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参数就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再调节发射机左上角的黑色旋钮,它可以改变陀螺仪的感度(要求陀螺仪是双感度陀螺仪,同时使用第4通道和第5通道)。设置完成后,将右下角DIP开关的第3个开关拨向LOCK位置,锁定以上参数。

  最后,设置3D飞行模式中的油门行程。该设置是通过发射机左上角的黑色旋钮来完成的,此设置不受LOCK开关的锁定。因此在第3开关处于LOCK位置时,就可以进行油门行程的设置。具体方法是:把IDEL-UP开关往内拨,进入3D飞行模式,旋钮往逆时针方向拧到头,此时油门曲线呈一条直线,即不论油门摇杆在什么位置,油门都是100%。接下来,将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旋转的角度决定了油门曲线中点的位置,即油门摇杆在中位时的油门大小,通常设置为70%至80%。设置此参数时,可连接一个舵机在油门通道上通过观察摇臂的行程来具体调整。

网友:
舵机连杆长了!

网友(2009-02-21):
留名,晚上详细对照来调整

网友:
正在为新买的450c发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我用T9.但是还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得太好了

网友(2009-03-23):
好贴,应该狠狠的顶才行.

网友(2009-07-16):
第一要根据说明书上的尺寸来调节连杆的长度,再根据控说明的调节方法来调试。仔细的看说明!!!!我刚刚调好还没飞!!!!

网友(2009-10-14):
这个帖子看了几遍了,每看一遍,都有收获,起码对我调JJ有很大帮助,要顶起来!!!

网友:
先是肉眼观察水平方向前后左右4面,在鸡上调整好,量好,
然后是控的调整,不多说了,
之后回到肉眼的调整,
最后通电悬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