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UI坦克 M1A2改造 (图片,视频)

楼主(2009-01-23):
MARUI的遥控坦克做工精细,涂装漂亮,但不是比例遥控,而且按键式遥控器也不好操作,动作不连贯。今天把它改成比例遥控。

原车内部,主电路板在车体前部的盖子下。

原车内部,主电路板在车体前部的盖子下。

拆下来的电路板,其中一块接收板在炮塔中。

拆下来的电路板,其中一块接收板在炮塔中。

原配的遥控器,3前进档,2种转弯速度。

原配的遥控器,3前进档,2种转弯速度。

换成4VF遥控,改装过。

换成4VF遥控,改装过。

换上的电路板,接收机。

换上的电路板,接收机。

换上的电路板正面

换上的电路板正面

楼主:
原来的所有功能不变,但性能及操控性完全改善。
进退,转弯,原地回旋,炮塔旋转是比例控制。炮管升降,开炮发射BB弹用开关通道。

电路板上自带3路双向电调,因此用该板改造MARUI坦克最简单,方便。

网友:
多少钱啊 真好看 想进

楼主:
完工,简单快速。

楼主:
明天抽空弄个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RUI坦克不便宜啊,1K多。

网友:
那个电路板是呢么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到200。

楼主:
视频来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2985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2988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2993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303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座幅度有点过大,干脆关掉。

楼主:
忘了拍个体现悬挂效果的,有空补上。
悬挂的效果非常好,逼真的反应出坦克的重量感。

儿子操作,我拍摄,操作水平不高,用DC拍摄效果一般,SONY T--70。
感受到电影,电视的拍摄确实不简单,导演的构思,演员的表演,摄像的拍摄都要配合好,才能出好效果。

网友:
太漂亮了。。。。我想问一下用遥控涵道机的4通道遥控器是否可以用在这种改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最普通的4通遥控器就可以啊,不需要有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越野,悬挂效果。一小段,凑合看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3171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3171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不错,是自己改过的吧?

网友E(2009-04-12):
问楼主。。。m1a2的拼接履带式那买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该个火炮,可以模拟真实场景,加个声效,哈哈。。。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楼主。。。m1a2的拼接履带式那买的

这台M1A2原装就是拼接履带。
看来兄弟不清楚,这里介绍一下1:24 MARUI 和 VS 坦克履带的情况。
MARUI老款的M1A2(有两种涂装,沙漠黄和沙漠迷彩),豹2A5是橡胶履带,且负重轮位置有点问题。从虎1(德国灰,黄迷彩)开始,到豹2A6,新款M1A2(沙漠黄),90式都是原配塑料拼接履带,负重轮位置也都完全与地面接触。
VS只有虎1是拼接履带,其他车型原配都是橡胶履带。M1A2,豹2,有塑料拼接履带可换,要另购,虎1还有一种日本原装的金属履带可换。

网友:
从楼主拍的DV看,这1:24的M1A2坦克感觉真大啊,比我的1:16的4F2坦克还大。

网友F(2009-06-17):
LZ做一批改装件,方便大家改造
价格核算一下多少?

网友:
悬挂的结构简单,效果却很好,赞一个

网友G:
大大你的車子是1/24嗎?
車子價錢是多小?
小弟也想買一台來玩..請問在哪裏可買到?

网友H:
ZTZ的坦克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做一批改装件,方便大家改造
价格核算一下多少?

没啥改件,主要是改比例遥控,换主板,混控电调板是md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你的車子是1/24嗎?
車子價錢是多小?
小弟也想買一台來玩..請問在哪裏可買到?

MARUI坦克都是1:24的。
最便宜都在千元左右。
看样子要绝版了,去淘宝上找找看,或者选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ZTZ的坦克一定要顶

网友:
朋友。。原地回转是咋弄的。。。我也是用md35的板子。。。。可高不出来

楼主:
只左右打方向杆,就能原地回旋。
怎么会不行?如果前进后退及转向正常,则试试对调左右电机线或正负极,及操纵杆正反向。多试试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
我有一台HL虎I早就想改,看了LZ的改装,性能很好,可以报个价吗? jackcai323@msn.com,谢谢!

网友I:
我都关心好久了,就是自己没动手能力,能否麻烦楼主帮帮忙,弄个套件出来啊。要不就要麻烦楼主把具体改的方法和配件说说仔细了,不然实在是没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关心好久了,就是自己没动手能力,能否麻烦楼主帮帮忙,弄个套件出来啊。要不就要麻烦楼主把具体改的方法和配件说说仔细了,不然实在是没方向。

很简单啊,需要4通比例遥控一套,混控电调板一块就行。起码要会用电烙铁吧。

网友(2009-08-11):
也想改成这样的,可惜自己的动手能力太差,不知道LZ能否帮忙做个线路板,哈哈。那就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