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能飞多高(把在路上玩问的问题在这里问)

楼主(2009-01-23):
假如,我们抱着飞机不要了的态度,把450上装一个稳定仪,把油门推到头,在没有风的情况下,450能飞多高,因为pcm的空一般是2公里的遥控距离,是不是意味着,450能飞到2000米高空呢?之后它失控了以后会再以这个速度网上飞,知道没有点了掉下来,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网友:
有升限的。到了一定高度,空气稀薄了,大桨获得的升力会减小,无法在提供足够的升力。

网友:
建议按此方法做。另配一个2。4G的视频即时传递。这样就可以了解飞机是不是真的升到一定高度就不升了。
支持LZ实践。。哈哈

网友:
真家伙大概能飞5000米的样子
模型也许差不多吧

网友:
飞两公里没电了,掉下来,砸在我家院子里哈哈

网友:
在模拟器上的测试结果表明,由于机械精度不可能是100%,所以当脱控后,直升机竖直向上飞一定时间,整个机体将会倾斜,前后左右都有可能,然后产生分力,450将不再竖直爬升,最后机体倾斜过大,升力不足坠回地面。
如果装了平衡仪(红外线平衡仪在高空是没用的,得是陀螺平衡仪才行),那么你应该知道,油门推到头,主桨的转速就可以看做一个固定值,大气层的空气密度分布是越高越稀薄,以450的垂直爬升速度,在电池用完之前,飞机将升到一个固定高度,在这个高度主桨产生的升力和飞机起飞重量相等,飞机将保持在这一高度悬停,等到电池电压低到电调保护降低输出,飞机即刻开始下降,最后电调保护停机,飞机坠毁。

网友:
哈哈!!!!!!欢迎LZ做个试验

楼主:
6楼的评价真是详细,我就准备近期做个试验,苦于飞机没有了无所谓,就害怕飞机没有了但还是不知道他能飞多高,哈哈

网友A:
做过了,大概不会超过150米。靠肉眼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了,大概不会超过150米。靠肉眼判断

啊?

网友B:
以450机的动力重量比来判断,应该比真机更高很多

前提是电力能到这么多

网友:
绝对不止150米。。。。9楼的肯定胡扯。。。   150米才多高阿,也不用脑子想想。

网友:
...150m很高了。。。大约500英尺。。。737近台就这个高度了。。。5000m大约15000英尺。。。肯定不可能。。。15000英尺可以作为短程的巡航高度了。。。这个时候客舱是必须开启增压的。。。3000英尺以下有可能。。。就是大约1000m左右,往上空气恐怕就不够升力了。

如果PCM接收机保护为2000m,那么始终上升。。。极限就是1000-2000m之间。。。1000米后升力逐渐降低。。。最后悬停。。。当然如果考虑空气阻力减小。。。要复杂一些。。。

油机这个高度转速会降低。。。需要调节油气混合比才行。。。

然后就是电池了。。。需要多大的电池才能够把高度提升到2000m。。。漫长的爬升过程啊。。。。。还是全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450机的动力重量比来判断,应该比真机更高很多

前提是电力能到这么多

如果是螺旋桨飞机。。我相信会高出一些。。因为不需要考虑驾驶员及乘客的氧气压力。。。但是达不到737的水平。。。和涡扇或者涡轮的机子不具备可比性(涡轮一般都有客舱增压。。所以乘客氧气压也可以忽略)

网友:
 对这个问题狠意外……

楼主: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450把螺距和油门配合好了,你如果把油门行程突然拉到头,450能在1秒以内爬到3楼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的位置,按一层楼3米3楼就是9米,就按10米算,2000米按这个速度爬升,也就是200秒,大约3分半,考虑到空气会越来越稀薄,我们可以扩大5倍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左右,是足够用了,但是电池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假设就是一切会干扰450高度的条件都理想化,即电池时间能够足够长(但是重量不增加),遥控距离按3公里算(当然这不可能,也是假设的理想条件),稳定仪能够完全的发挥作用,即不应高度变化影响效果,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下,450能够飞到多高的高空。

网友:
这个问题不时的在我脑海中闪现,真想试试,就是没有这个胆量。

我现在最多就飞5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就不敢了,主要飞机再高就看不清姿态。

网友:
玩模型的不要问高度。好玩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回答:飞不见(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