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尾齿轮的塑料齿松动原因?

楼主(2009-01-23):
我的GL450尾齿轮的塑料齿(如下图蓝色小齿,图是借的)老往上跑,磨到大齿盘。是不是固定轴承的胶掉了,还是有什么限位螺丝掉了?

网友A:
上胶粘牢就行。

网友B:
设计缺陷,轴承位置轴向间歇太大,可以用合适的垫圈调整。

网友:
蓝色小齿一定要用胶粘结实,在轴上再套一小段合适的塑料管就可以了,也可按3楼说的“用合适的垫圈调整”。

楼主:
今天处理了,发现主要原因是轴在皮带齿轮这边留多了,以至于塑料齿轮这边轴只到轴承的一半位置,所以很容易脱落。我现在先上轴承胶固定了,用用要不行的话再拆开把轴压回一点。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要垫片吗?要用多少厚度的????有没有别的机没有这问题的?能不能换一种不会上移的尾齿??

网友C:
我想知道,垫片是加在主轴上还是加载尾齿轴上??谢谢..真的谢谢了

楼主:
昨天又坏了,重新拆开。发现虽然轴承有点旷,但放垫片是放不进的。我用AB胶粘好了,而且把轴往下敲出来一点。

楼主:
费了很大劲修好了轴,现在不再旷了。不过今天才飞1分钟,又起飞不了了,检查一看,轴没旷也没被拔出,居然是轴断了。郁闷,春节期间也买不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