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2的问题啦.关于401+9257

楼主(2009-01-23):
450V2原配的电调, 然后输出的 6V的电吧. 然后 401+9257 不支持 6V吧 是否 必须加上 亚拓的降压线 ??

网友A:
看运气了

楼主:
  运气好 运气好. 不要烧 不要烧
感谢  喇叭 超级热心的模友

网友B:
我的70多個起落,现在还没烧。

网友C:
bec里面出来的是标准6v,到舵机端已经没有6v了,所以没有必要加降压

网友A:
回LS,BEC到接收是6V,而接收的每个通道的电源都是并联关系,所以舵机的电源也就是6V。

网友D:
我也没加的.我是不知道才不没加,不过也没事的.

网友E:
加了,降到5.1v, 放心了

网友F:
那个是没有负载的情况才是标准的6v,我记得有次亚托的官方人员解释过,带上负载后要降一些的。而且futaba给出的4.8v电压是指的使用镍氢电池给接收机供电的情况,6v其实是指的4节镍氢电池,满电压是6v(单体最高电压.15v)

网友G:
我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H:
降个p,我都是不降的

网友I:
不用降压!

网友J:
我的没事。。但是换GP750了。。感觉比401好用。。。401总是轻微的漂。。。貌似我搜索后发现。好多人401也是漂的。。。。。。。

网友K:
加了自制二极管降压线

网友L:
我用好盈40A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M:
不加,9257可以承受

网友C:
回复 网友N:
我的意思是线有电阻的

网友O:
不加 身边的人都没加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