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用什么油啊

楼主(2009-01-23):
飞机飞了20块点了 清理了清理 喷了点WD40
听说轴承上面也要上油上什么油啊
我这里有硅脂和硅油行不 行的话上哪种

网友:
轴承一定不要用WD40,会把里面的润滑油给洗没的,我有教训的。

网友:
要用固态润滑,黄油,还有一种固态润滑之王,二硫化钼

网友A:
应该用润滑脂吧? 不过我用的都是汽车的发动机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润滑脂吧? 不过我用的都是汽车的发动机润滑油

应该是不可以德。

网友:
我直接用固定翼燃料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飞机,一般暴露在外的轴承最好不要上油,上油一沾土轴承坏的更快

网友:
轴承润滑油

网友:
我用15W40壳牌爱德王子摩托车机油

楼主:
唉管他呢 上了点润滑脂

网友:
我2周一次往单向轴承里面上修自行车时候用的黄油,其他轴承就滴一些液体润滑油,也不知道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