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215的问题

楼主(2009-01-23):
我的215每次起飞加油门的瞬间都会都会有较大的震动,但时间很短暂,大桨转起来以后就比较稳了,是我安装的问题么?

网友:
如果是猛加油门起飞的话可能是两边的桨松紧不一致。

如果是缓慢加油门的话应该是桨没有配平。两边的桨需要重量一致(差0.1克以内),重心一致。

楼主:
谢谢,桨炸过,有点破损,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啦~

网友:
我的也有,但不耽误飞,转数一上来震动就没了,小飞机就这点好.

网友:
大浆转速不够,没有甩直

楼主:
   晚上刚炸了,飞机起飞时候整个螺旋翼瞬间分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捡起来看了一下,应该是混控臂断了一边然后导致主轴断裂分家,碳桨也挂了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刚炸了,飞机起飞时候整个螺旋翼瞬间分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捡起来看了一下,应该是混控臂断了一边然后导致主轴断裂分家,碳桨也挂了一根

哎,楼主真对不住,忘了提醒你横轴也要检查。

我没飞过215,不过180的横轴很容易松,松了以后也会震动。这个需要多上一些中强度螺丝胶的。这个要千万切记,不然很容易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