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改造004的问题~~

楼主(2009-01-23):
哎~~我就是那个买了3个月004的还不会悬停的那个新新手,嘿嘿~废话不多说了`我现在想小改一下004~把脚架换成016的电池架`电池换成锂电`换木浆~~不知道换成016的脚架飞机会不会变重影响升力...我现在只想先暂时飞好004~看高手门都自己改004``例如黑人 、植树等等~我也是菜鸟`么法`只能跟着学学~嗨`别的我就不会了``我目前打算是把004的脚架换成016的脚架``然后换锂电``再换个木浆```大家看我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A:
我觉得016脚架如果不是猛烈撞击或者室外低温飞行是没必要换的,但是换了016脚架以后更便于新手调节重心和利于稳定飞行,具体有多大改善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改。飞行重量增加是一定的。我记得好象是+20g的样子吧。
木桨现在我也不敢保证一定合适了,因为我个人觉得飞起来比塑胶桨要稳,可是推荐之后有人说不错有人说还不如塑胶桨,最糟糕的是买错桨还没升力。所以我觉得没准这一定程度上可能真要靠RP
如果有条件自制训练架就做一个,如果没有条件就试试看副翼+5至10度攻角。这个办法我不知道是否适合新手练起降,但是我悬停用起来很稳。
另外就是如果用塑胶桨不怕有双桨,只要振动不大就可以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016脚架如果不是猛烈撞击或者室外低温飞行是没必要换的,但是换了016脚架以后更便于新手调节重心和利于稳定飞行,具体有多大改善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改。飞行重量增加是一定的。我记得好象是+20g的样子吧。
...

恩恩 多谢多谢  可是不换016的脚架可以用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多谢多谢  可是不换016的脚架可以用锂电?

当然可以,就是不换脚架一样可以用锂电。

楼主:
恩恩!好的~~嘿嘿`我先暂时不考虑450了``嘿嘿``飞好004!!

网友:
如果你能把004飞起来,上450的时候就会感觉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016脚架如果不是猛烈撞击或者室外低温飞行是没必要换的,但是换了016脚架以后更便于新手调节重心和利于稳定飞行,具体有多大改善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改。飞行重量增加是一定的。我记得好象是+20g的样子吧。
...

说得对!
振动大是动平衡不好引起的(主轴炸弯是另回事),可以想办法消除!
还有,平衡翼两边的长度要调整得一样,也要校正动平衡!
校正的办法是在桨上粘3M的电工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