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用天8怎么设置

楼主(2009-01-23):
刚入手天8,在ESKY016上使用,升降方向一直反倾斜,希望知道的给个提示,还有就是把升降方向设置对了以后螺距就反了,油门还是对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6EX,可能是016的舵机安装方向的问题,没关系,把升降方向设置对了就可以,然后螺距曲线反过来设置,没必要从0到100,我的就是从100到0。不管控上的数值怎么设置,只要反应到机机上能正确响应控制就行了

楼主:
好的,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