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我的东方龙配置的动力系统

楼主(2009-01-23):
请大家给点意见。这个电机和这个电调应该用什么的锂电比较合适?

楼主:
补充参数:
电机
型 号: TS-N1530*7
160 重 量 (克)
3950[Kv]
空载电流 4 (Amps)
内阻0.0075
最大电压 18v
最大电流100(Amps)
最大功率1000(W)

电调
电船:8v-26v
120A

网友:
OK啊~~很好的配置~

网友:
多少米买的?

网友:
看起来不便宜 米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给点意见。这个电机和这个电调应该用什么的锂电比较合适?

7.4V 鋰電池 5000mAH 25C以上.

楼主:
7.4v锂电会不会电压少了点?因为电机的最大电压是18v。

楼主:
我问系应该用几V的锂电最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v锂电会不会电压少了点?因为电机的最大电压是18v。

你的無刷是3950KV,用2-3 cell 5000mAH 25C以上鋰電池已經足夠有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無刷是3950KV,用2-3 cell 5000mAH 25C以上鋰電池已經足夠有餘啦!

Mono 1用鋰電池規格是 7.4V,已經可以接近70km/H.
Mono 1比賽亦是這個電壓.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