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的动平衡与静平衡

楼主(2009-01-23):
在论坛里看到不少不少关于大桨静平衡与动平衡的讨论。在这里想讨论一下静平衡与动平衡的概念。

     按本人的理解,大桨是不用做动平衡的,只做静平衡就OK桨的重心也不用找。这个观点在本人的之前贴子里已经表达了(本人之前的帖子:平衡大桨根本不用找重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3349)。

     由于个人理解的不同和理论水平的局限,观点难免有失偏颇,请各位多加指正。以下是静平衡与动平衡的概念(更详细内容可以看附件中的压缩文件。内容都源自于教科书,也就是抄的,呵呵):

网友:
又来。。。看图很容易理解,这个是说的马达转子,并且还是外转子!!!厚度就已经限定死了,所以所有的选取出来作为计算点的质点模型的R都相等。
换成大桨,请问lz,两个大桨的R是多少?可以以325大桨作为例子。

网友:
真是服你了 lz

网友A:
按本人的理解,大桨是不用做动平衡的,只做静平衡就OK。桨的重心也不用找
这句话与下边的图上的 (我用红圈圈起来的地方很矛盾,LZ 似乎理解有点问题!!)

应该是 大桨必须得做动平衡,一旦是动平衡的大桨就不必要做静平衡和找重心  因为动平衡的大桨一定是 静平衡的!!

反过来 静平衡的东西 不见得是动平衡的 因此必须再次进行动平衡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本人的理解,大桨是不用做动平衡的,只做静平衡就OK。桨的重心也不用找
这句话与下边的图上的 (我用红圈圈起来的地方很矛盾,LZ 似乎理解有点问题!!)

应该是 大桨必须得做动平衡,一旦是动平衡的大桨就不必 ...

同意,我只是先找好重心,然后再把两只桨静平衡

网友:
拜托了lz,麻烦你实践一下放个视频上来行不?还是毛爷爷说过的那句话“实践出真知”ok?这个问题去问一下玩50级飞机的朋友就知道了,如果不做好动静平衡,你看下飞机能不能飞!

网友:
试问一下 动平衡如何测?
难道重心一致就是动平衡了吗
静平衡很容易 动平衡没有专门仪器是无法测出来了

一般人测的重心只是桨的一头到另一头的重心
那有没有想过 桨的一头到上面测出重心之间的重心呢
这样的话 有无数个重心  要全部测出来平衡才算动平衡
所以简简单单的一个重心并不能表示动平衡

所以我认为楼主说的只做静平衡 并不是不可取的方法

网友:
楼上的 你要的部分好像应该是 我用蓝线圈起来的部分吧?

网友:
似乎不是的
这个图是马达转子?
他所说的截面 可以比喻成直升机有无数个桨叶(我们飞的是两个桨叶的)
对其中两个桨的不平衡量进行平衡?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 还是同一个问题 如何算平 我们一般测的重心相同 并不算平衡
如果他说的是静平衡 那就很明确了 这样的静平衡通过就不需要动平衡检测了 是吗

网友B:
我问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
lz赶紧回答,别逃避?
2个325大桨不做动平衡,请问公式F=mr里面的r等于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
lz赶紧回答,别逃避?
2个325大桨不做动平衡,请问公式F=mr里面的r等于多少???

也别问楼主了 公式看起来也太麻烦
最起码 "动平衡" 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你不要说两个桨重心一样就是动平衡了 那是被人误导了
所谓静平衡:   不论该构件转至何位置,其本身质量对于回转轴线的静力矩均等于零,从而不会使自己转动,这种平衡称为静平衡
这个我们通常都会去平衡
而动平衡是一个物体以一根轴做自转的平衡  比如汽车的轮胎就需要动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 那些说静平衡不够 还需要动平衡的人 来说说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动平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
lz赶紧回答,别逃避?
2个325大桨不做动平衡,请问公式F=mr里面的r等于多少???

r是重心离转轴大距离.r是否相等不重要,因为静平衡还可以通过m去配平.
动平衡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别问楼主了 公式看起来也太麻烦
最起码 "动平衡" 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你不要说两个桨重心一样就是动平衡了 那是被人误导了
所谓静平衡:   不论该构件转至何位置,其本身质量对于回转轴线的静力矩均等于零,从而 ...

引用 网友D:

r是重心离转轴大距离.r是否相等不重要,因为静平衡还可以通过m去配平.
动平衡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hero8250  和 michaelzyh 兄说得很对!

   前面可能说得不太清楚,我想再解释下面几点:

   1)旋转的大桨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转子。因为教科书上通常都以转子为例来讨论,所以只能这样抄。
   2)由于大桨旋转的时候,其质量基本集中在同一个旋转平面内,所以只需要考虑静平衡的问题。
   3)象直升机的主轴、430马达转子之类的才需要考虑旋转的动平衡问题。
   4)大桨静平衡的条件是两根桨的 mr  相等m=桨的质量,r=桨重心离转轴的距离。如果其中一根桨的mr 较小,要实现平衡,既可以加大 m 也可以加大 r ,实际操作上并不需要知道m 和 r 的值。操作时只需要在桨平衡器上找出较“轻”的桨,较“轻”的桨的 mr 肯定小,然后往较轻的桨上贴胶纸。如果把胶纸贴在桨尖上,实际上就是同时增加桨的m 和 r ,效率是最高的,只需要贴少量胶纸就可以实现平衡。如果把胶纸贴在桨的重心上,实质就是只增加 m 不增加 r ,效率次之,需要贴更多的胶纸。如果把胶纸贴在桨根上,就是增加 m, 减少 r  。这种方法效率最低,说不定要贴点铁块才能平衡。如果把其中一根桨换成铁块,只要铁块足够重,剩下一根桨照样能实现平衡。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用花时间去找桨的重心了吧。
   5)大桨的动平衡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也没有必要做。

网友E:
怎么没人说话了?都被LZ搞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人说话了?都被LZ搞定了吧!

不是被搞定,而是没时间在这些小问题花时间!
LZ觉得没必要就做自己的,别人觉得有必要就仔细点调罗,反正也不麻烦!
不是所有的模友都是学术专家!

网友F:
看看工业上高速旋转的物体是怎么配平的
这个涡轮机转子有90多吨重,叶片线速度接近音速,轻微震动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工业上这种配平的实例很多,都是在方便固定的地方配重,没人去找重心的。
当然模型不止一种玩法,闲了找找大桨重心也是种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工业上高速旋转的物体是怎么配平的
这个涡轮机转子有90多吨重,叶片线速度接近音速,轻微震动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工业上这种配平的实例很多,都是在方便固定的地方配重,没人去找重心的。
当 ...

别拿这个当例子,我们有长征火jian前,就会放烟花了,就知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了,但是那时我们还是不能发射卫星!

网友(2009-05-27):
楼主说的有道理,有些固定翼竞速机为了提高桨的效率望而用单翼的螺旋桨,就是一边用桨另一边用金属块来配重。

离心力和重力作用在桨上时效果是差不多的,不管桨的重心在哪里,只要在重力的作用下静平衡了,桨在旋转时所产生的离心力也是相同的。

我平时给桨配重时也只是作静平稳,照样飞得很稳,也没见轴承有什么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