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接收晶体如何焊死!

楼主(2009-01-23):
我的接收误码灯经常闪烁!
看了论坛有老鸟说把接收晶体焊死可解决此问题。
请问如何焊?
晶体脚又小又短.......是从晶体插座的上面还是下面焊?

网友:
焊死?、、不是把。万一烧晶体或者改玩别的换晶体岂不是没办法

稍稍把晶体引脚掰开开再插   不知道好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误码灯经常闪烁!
看了论坛有老鸟说把接收晶体焊死可解决此问题。
请问如何焊?
晶体脚又小又短.......是从晶体插座的上面还是下面焊?

同问,另外焊接时间和温度有没有标准?

网友:
我的就焊死了 从后面焊 我是60w的烙铁 大概1 2秒就好了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1、接收机误码灯闪烁不一定是晶体接触问题,高频头、接收机天线、接收机灵敏度等多方面都可造成闪阿。
2、焊死的目的是让接触良好,只要晶体固定座状态还好的话(插拔晶体有些阻力),应该不会影响接触,前提是接收机要安装于飞机内部震动不太厉害的地方,最好软连接于机身,晶体焊死了,如果真动过大的话,接收信号也会出问题的,接收机里有电感线圈、变压器。

网友:
如果你会焊,就焊死吧!这个连官方都是这样推荐的。如果烙铁不是太大的话,用指甲钳在晶体插座后面剪一下,就后好焊些。如果要换晶体,再焊一次呗!反正我的没焊之前莫明其妙的失控过两回,焊过后就好了。

楼主:
把晶体的两条脚微微弯曲几下再插会不会好些

网友:
我也是把晶体焊死,主要是需要一个尖头烙铁,30瓦就够。然后轻轻的将晶体的接脚打磨一下,去掉氧化物;然后沾上焊油先晶体接脚上面包上一些焊锡 注意不能太多,否则晶体就粗了插不进去了;然后把晶体插上再用烙铁稍微加热一下,让接脚上面的焊锡融化一下就能焊住。注意动作要快,别把器件烧坏了,这个需要一些技巧。

网友:
LZ现在是不是要进阶。我遇到天9误码的现象是在开始玩3D之后,估计是旋翼转速快了之后,震动加大,把晶体接脚弄松动了。

网友:
~~~先用剪钳把底做减开上下通风~~~~磨平~~~~``就可以焊了~~~~~~

我的T-6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直接换了CORONA的免晶体接收  空闲一个天8接收有人要么?

网友A:
楼上的什么频率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什么频率什么价格?

PCM的9通接收,人格担保无外场飞行记录,只是上电调试了下舵机而已,35MHZ,看着给个价吧,刀的太狠恕小弟不再奉陪 。另外我过年回家,得2月7号之后才能发货和上淘宝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