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好像弯了,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23):
铣床十字工作台,装台钳那块,不装丝杠运行顺滑,装上丝杠,运行到中间偏右就会越来越紧,检查了好久,是丝杠出了问题,应该怎么调试铣床?谢谢高人支招。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可以校直,简单的方法可以在平台上用橡胶锤或者木槌敲直

网友B:
要求高的可以上压轴机校直

网友C:
两端上V铁 中间答一千分尺 或压 或锤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用车床弄直,还没动手,年后再弄吧

网友D:
用车床好
用刀架加根铜棒慢慢加压,用百分表看着点

网友E:
怎么弯的?